[飞利浦]
飞利浦BDM3201F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发热画面抖动问题

楼主(2023-05-14):
开机前30分钟正常,30分钟左右后画面抖动,重影。

不知何故,更换电源板和驱动板不知道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A:
热不稳定往往是电源故障

网友:
查供电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不稳定往往是电源故障

感谢回复,请问直接更换电源板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请问直接更换电源板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解决呢

屏幕玻璃板问题。直接放弃吧。更换电源板只有很小的概率可以好。

网友:
是LED还是LCD?考虑升压,灯条打火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主板的话,那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    和电源板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