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80 换EC 聊几句

楼主(2023-05-14):
   最近修一台T480 独显  换EC  ,发现某宝买的EC  刷好程序的   会报错 ,可以进系统使用也正常, 之后买了一块T480集显料板  拆EC 过去一切正常   具体看图  左边是料板拆机的    右边买的

网友A:
神一般的尝试,没图纸点位对照几乎不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观就不一样。。。快退货哦

某宝说可以用的  刷一样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一般的尝试,没图纸点位对照几乎不敢动

机器有问题的  换EC  然后TB买一个  报错严重 客户接受不了  只能买料板重植  下面有黑胶的

网友C:
外观就不一样。。。快退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观就不一样。。。快退货哦

开机报错,换了料板拆机的    机器都拿走了

网友:
料板拆机可靠

网友:
是啊   我记得去年修  E14 TYPE-C  5v不升压 ,也是买的说刷了程序的芯片    换上去  依然不行  都要放弃了  最后    买了料板芯片   装上就好了

网友:
thinkpad换EC好麻烦

网友D:
这个是怎么植珠的?求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某宝说可以用的  刷一样的程序

卖家只要芯片能卖出去,他会说百分百OK,卖了很多了,你是第一个说报错不能用的

网友F:
搞到能亮机以后,win下重新刷一遍完整的官网最新bios,它在升级bios的同时应该会自动把ec升级到正确的版本,其他机型试过可以,这个不知道行不行,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家只要芯片能卖出去,他会说百分百OK,卖了很多了,你是第一个说报错不能用的

套路啊

网友:
这个是淘宝客服的话术精髓!

网友:
BGA的 太麻烦了,而且要料板拆机    还有黑胶  拆也要小心

网友:
这个报错不是要刷序列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到能亮机以后,win下重新刷一遍完整的官网最新bios,它在升级bios的同时应该会自动把ec升级到正确的版本 ...

官网下载bios   系统里面升级  直接报错了升不了,开机4个报错  滴滴滴报警    但是可以进系统  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怎么植珠的?求教

EC脚位距离很大  植株手摆的,这EC最大的问题是  拆机时候温度  还有 拆下来EC上4个角都是黑胶   趁热的时候赶快处理  不然很难搞  很容易把EC搞漏铜

网友G:
重写序列号 机型应该可以好几个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写序列号 机型应该可以好几个报错

应该是 重写序列号   UUID  乱七八糟的 4个报错    论坛看了下 好像写了 还是有2个报错    后面直接买料板了   客户出得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脚位距离很大  植株手摆的,这EC最大的问题是  拆机时候温度  还有 拆下来EC上4个角都是黑胶   趁热的时候赶快处理  不然很难搞  很容易把EC搞漏铜

我去,这样的玩意真的很不好搞啊,首先植珠手摆就是一种挑战

网友H:
这个不是报没SN这些么,应该有工具可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是报没SN这些么,应该有工具可以写

写了能好2个报错    还是有2个不行

网友I:
卖家肯定这么说的  反正我们没有证据人家没有刷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卖家肯定这么说的  反正我们没有证据人家没有刷数据

经常买他的芯片  刷程序应该是刷了,搞不懂为什么报错  客户还接受不了   烦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买他的芯片  刷程序应该是刷了,搞不懂为什么报错  客户还接受不了   烦得很

这种可以搞个刷号的U盘  可以刷号的

网友:
新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唉

网友:
经常发的芯片上机就短路都经常遇到,卖芯片的东西多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买料板拆

网友J:
上次买的苹果的EC,也是说刷好的百分百OK,装上可以用,充电不行,换了料板上的一切OK,希望哪些卖家诚实点啊,搞的浪费太多时间,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买的苹果的EC,也是说刷好的百分百OK,装上可以用,充电不行,换了料板上的一切OK,希望哪些卖家诚实点 ...

还是料板靠谱    上次修的 E14买的 带程序芯片   原装充电器不升压 , 换个料板拆机的就可以了,这次又是    其实料板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K:
这个刷程序也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刷程序也会报错

是啊   买了刷程序的    4个报错    进系统可以正常用   客户嫌弃,没办法买料板干好的

网友(2023-08-01):
哥,T480s,电压5伏,能修吗?看私信哥们

网友L:
会不会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会不会没有焊好

不是没焊好  BGA很好焊的   有铅的

网友(2023-10-02):
这个一般那里买

网友:
还好料板的EC没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