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个贴 thinkpad P1不触 发 船长要我参考T410P时序

楼主(2023-05-14):
现 序号 10    mpwrg  有3.3V  序号11-1  EC RESET 也有3.3V  就是序号11 PCH_SLP_SUS  只有将近1V  外接电容拆了也一样    PCH  晶振也换了  四大条件也查了 ,都正常   序号11 信号  可以改个电压信号进去吗  麻烦各位同仁探讨下

网友:
大胆的试起来

网友:
加个3.3V也一样  先换个I0看下

网友:
先换信号链接的芯片吧

网友:
有想法就大胆去试一下

网友:
尝试一下  也许有惊喜

网友:
slp_sus被拉低。应该是桥的问题。桥内部有问题

网友:
slp sus#是PCH发给EC的信号

网友:
有没有换桥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