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17805-1充电奇葩故障求助

楼主(2023-05-14):
接修一台8代CPU的小米笔记本,Type-C充电口
客户描述经常充不上电,大多数能充,但充电特别慢。
拆机发现电池内联座负极烧碳化了,已清理
机器插充电器可以正常使用,拔充电器大概率直接灭
升压正常,电池有8.6V输入,但是电流很小。公共点19.5的时候可以充,不能充电时公共点为17V。
实测充电电流0.1A
这机器怎么修,靠赌吗

网友:
升压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升压没问题,插充电器正常使用,没怀疑升压IC。先订了个充电IC

网友:
充电IC可能性大哦

网友:
跳过TP,看看能不能充

网友:
跳TP没有DCOK,充不了

网友:
小米161301,还有华为的有一款我都试过绕过TP都能充电

网友:
pd快充芯片

网友:
我好像修过一个类似的 也是小米的 型号忘了
你 打一下充电电感波形 看看

网友:
已解决,奇葩案例,电池内联座负极烧糊了

网友:
不知道,没修过,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