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310sd3 不触发

楼主(2023-05-14):
一块昂达h310sd3 不触发。检测io  IT8772E RSMRST电压低 0.57v。 跟另一个主板对调了个io 能触发了 还用了好一会儿 没曾想中途断电 再次不触发。rsmrst又变低了。
仔细检查rsmrst脚位。 经电阻R129不知连到哪里 掃遍了全板 没找到连接点 会不会直接进了南桥。 断开R129  it8772 43脚电压为2点几v ,另一端就是0.57v。

唯一检测到的疑点 这个主板的待机电压只有3.22v 跟正常3.33v有点低 会不会这个造成 没有rsmrst 本想换个待机芯片 一看 很特别 输入输出跟1117脚位相反 .
有点不知所错了 求教各位

网友:
打阻值正常吗,一般电容漏电

网友:
待机微短路  烧鸡试试

网友:
IO没焊好,重焊一下。

网友A:
io rsmrst脚对地阻值很低30多  但io是好的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rsmrst脚对地阻值很低30多  但io是好的 奇怪

有些i/o(新买和拆机)正常时的rsmrst就是很低的,打值大约30左右,非短路,烧鸡烧不出的,因为电流很小,大约20-30ma。应该是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打usb组值看看有木有惊喜

网友:
要么还是io问题,要么io没焊好,个人见解

网友:
IO再次重焊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