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 机械师F117-B 机械键盘 iTE8295FN-56A程序读写

楼主(2023-05-14):
iTE8176 iTE8171 iTE8295 系类键盘控制芯片 程序损坏 都会出现 键盘无法正常使用等故障 可以通过更换同扳号芯片或者从新刷程序即可解决

网友A:
这个要用编程器刷吗,还是DOS下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编程器刷吗,还是DOS下刷

估计要上svod-project哦

网友B:
这个键盘不是塑料铆钉到铁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编程器刷吗,还是DOS下刷

华硕的机器一般在系统下刷写就可以 例如联想的机器就得需要烧录器来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键盘不是塑料铆钉到铁片上的??

这款机械键盘不是铆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上svod-project哦

哈哈 您说的两款 都不行哦

网友C:
光线键盘。上此,换了个进水的。进水后,烤干,还是串键,换了就行。

网友B:
其实还是直接花2,3十块钱买写好程序或剪板的比较好。
自己花2000块买svod-project之类的编程器,除非你是设备控或经常用到。

网友D:
重点是用什么编程器刷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直接花2,3十块钱买写好程序或剪板的比较好。
自己花2000块买svod-project之类的编程器,除非你是 ...

每一位大哥都追求的不一样 国外的国内的烧录器各有强项 我不敢评论 但是在刷ITE ENE系类EC上面我敢说原厂的烧录器绝对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是用什么编程器刷

iTE原厂烧录器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线键盘。上此,换了个进水的。进水后,烤干,还是串键,换了就行。

可以单独换按键的 记得这款键盘不便宜

网友:
这个牛 SVOD4 国内一共 没几台 厉害

网友:
这都是大神啊,这设备都没见过

网友:
刚才某宝看了1000,专干ITE,,对维修从业者来说性价比不高

网友:
维修设备越来越贵了,不好干呀

网友(2023-08-03):
有程序啊  发一个呢

网友:
大佬牛逼哦   平常遇不到这种故障

网友(2023-09-08):
刚好有一台这样的键盘的,全不能用,灯也不亮,这样的键盘没搞过,不知道怎么搞,有指点一下么?

网友(2023-10-22):
楼主有没有这个备份的bios

网友(2025-10-31):
厉害哦,工具齐全

网友:
这样也搞啊,不划算的,直接买写好程序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知道,软件和编程器在哪里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