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5板号16J51上电0.14无核心供电艰难的维修故障点让人抓狂

楼主(2023-05-14):
接同行一台V星MS-16J5的6代i7游戏本,拆机检测后裸板上电0.14无CPU核心供电,无核心供电一般都比较头大,测了下全板除了核心供电无,内存,VCCUO,VCCSA都正常,CPU电源芯片除了SVID测不到波形外,其他条件基本正常,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932/wps1.jpg
  刷了个BIOS无果后,只能按时序修了,测量桥的PCH_PWROK 3.3V正常.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932/wps2.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932/wps3.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932/wps4.jpg
经过测量复位和PROCPWRG都为了0。正常情况下桥且自身条件满足后就应该发出平台复位和PROCPWRGD H_PWRGD 此信号是桥和CPU直连,测此信号一定要小心别把CPU焊盘引脚戳掉),CPU没有收到桥发来的电源好,所以没有发出VID导致无核心供电。
想必很多人修到这里想法都跟我一样,以为是桥坏!!(事实却非如此),跟客户沟通后直接BGA开干,焊好桥,刷好BIOS,又到了维修人激动人心的时刻,上电开机,上电0.14又不动了...XX!怀疑桥没汉好又去加焊了一般,故障一样。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932/wps5.jpg
桥换了还是一样故障,我也懒得在换再换了,又老老实实的把时序刷了一般,除了桥还是没发现那哪异常,最后把电源芯片,EC都换了遍故障依旧。最后打算放弃了,准备把焊油洗洗干净装起来了。洗好后板子再次插电试一下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主板直接上电电流一路跑上去,看电流应该是开机了,正准备插键盘的时候又掉电0.14不动了,再反复上电还是一样。这尼玛真是见鬼了。刚才只是洗板水洗一下就好了,难道再洗一下桥试试,果然插电又正常了,过一下又恢复故障,费了一瓶洗板水最后故障锁定在桥下面的一个信号过板孔上故障就是这里断线了
板孔上故障就是这里断线了
通过跑线查找点位,发现此信号是PCH_PWROK分支去开启内存系统管理总线通信线路的信号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8932/wps7.jpg
看了下由于飞线比较难看,直接拆除Q14Q18的控制上电直接就导通就可以了,通过点位和图纸反复查看了下PWOK_SMB只负责给Q18导通让SUS_SMBCLK,SUS_SMBDATA只是通过Q18发到内存槽。PWOK_SMBSUS_SMBCLK,SUS_SMBDATA并没有通往别的地方,很奇怪这个故障桥只是Q18没导通信号没到达内存槽,竟然也能影响复位电路和桥的电源好(PROCPWRGD)发出,发此贴是为了让大家修到此板故障的时候有个参考,测量信号时最好把相连的信号都测一遍,少走些弯路。本人很少发帖,此贴只是个人维修经验和观点,哪里有误希望大家相互讨论。附上原厂BIOS

E16J5IMS.107

16J51GE62 6QC-490XCN

网友:
这个能修好实属不易。

网友:
大费周章啊,修好了还好,没修好就亏大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神舟的触发0.08不出susc#和susb#,换桥后上电0.12,除了核心供电和显卡供电其他都出来了,以为是换的桥后来不行,忍住没换桥,后来发现原来是拖焊盘时把旁边一管子搞连锡了,拉低了pchpwrok信号,这个管子跟楼主的一样也是pchpwrok控制内存总线导通传输的

网友:
“PWOK_SMB和SUS_SMBCLK,SUS_SMBDATA并没有通往别的地方,很奇怪这个故障桥只是Q18没导通信号没到达内存槽,竟然也能影响复位电路和桥的电源好(PROCPWRGD)发出”大师:这个分享让我有了对不出CPU供电有了新的认识,以后也一定记得查一查,估计以前没有修好的部分,肯定有类似的故障。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