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R7000 NM-D041 卡顿 CPU锁频维修

楼主(2023-05-14):
        型号:R7000
        版号:NM-D041
    来时说是系统卡的很,硬盘系统已经排除过了。系统里面充电正常,DELL的不充电会锁频,联想的还没碰到过,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卡 。先在任务管理器里查看一下,CPU已经锁到0.39

   各大外设全断开了还是一样, 按照经验来说排查一下接口小板和排线,这个联想系列正好有其他版号在修的,换了还是一样。看来不是通病。这个接口22 23脚是接到温控芯片的。

    板子看了下外观,并没有明显进水腐蚀的痕迹,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

    一般来说,过热信号PROCHOT 电压异常会锁频,THERM过温信号异常会掉电。VR_HOT#检测BQ24780S,H_PROCHOT#_EC由EC发出,汇聚后改成APU_PROCHOT#连到APU.实测3.3v ,一般都是1.05V 上拉,不过不是低电平就行。

   CPU本体坏也会降频,但是EC这还没测。EC读取异常温度也会卡顿, EC 117脚通过 PECI读取CPU温度信息,实测3.3V,也没问题。2脚读取电池温度,这个脚也正常,

   显卡这里不用考虑,测下US134 1脚3.3V正常 ,2 3  脚刚开始就测过了,用示波器测下 7 8 脚,EC通过7 8 脚读取温度信息。

    换了US 134 还是一样,比较常见的是DELL的功率检测异常会降频跟不充电,这个充电都正常。到现在为止只能说怀疑 CPU 损坏或者EC本体 EC 程序坏传输了错误的温度信息。先换个EC ,一模一样的料板上拆了个。换上去之后进系统非常流畅。

    到此修复结束。其实碰到多的都是PROCHOT 电压拉低降频或者外设,EC坏还是第一次碰到。
    走过路过加分支持一下哈。

 会员24398300鑫豆2026-1-31 22:39
 会员1559726300鑫豆2026-1-31 15:53
 会员1189462300鑫豆2026-1-26 11:01
 会员17335300鑫豆2026-1-23 15:36
 会员28669300鑫豆2026-1-21 19:32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苹果里很常见,锁频,大多数都是进水的,一般重植SMC或者更换就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苹果里很常见,锁频,大多数都是进水的,一般重植SMC或者更换就能解决

老苹果确实风扇狂转,触摸板,温控总线 EC坏的多,国产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EC坏的

网友:
这问题EC坏还是少见

网友:
EC程序坏    拆料板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虽不会修,看着楼主很高级,维修思路很明晰,学一下加2。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我有遇到掉电的,

网友C:
请问EC是通过什么信号引起CPU锁频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步一步排查。谢谢分享。

网友:
ec自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EC是通过什么信号引起CPU锁频呢?

应该是PECI 传输温度波形,异常 CPU 就降压 降频

网友B:
为了免麻烦,EC我都是从料板上拆的

网友:
感谢大哥分享8888

网友:
修过一个保护隔离检流电阻有问题锁频0.9几,换EC没弄过,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之前遇到拆电池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苹果确实风扇狂转,触摸板,温控总线 EC坏的多,国产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EC坏的。

联想是国产?

网友:
是国内生产的啊

网友:
写贴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检流电阻坏也会锁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了免麻烦,EC我都是从料板上拆的

买空的,BIOS会自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空的,BIOS会自举,

主要是买空的有时候买到好的,有时候买到坏的,要是有料板拆机的感觉成功率高点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EC坏导致锁频还是少见,感谢分享!

网友E:
已经加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温控坏导致降频的苹果常见

网友:
技术很熟练,分析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加分,谢谢分享,学习了

感谢加分,哈哈

网友F:
应该是EC程序坏了,在系统下升级下BIOS应该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EC程序坏了,在系统下升级下BIOS应该就好 了

对,EC内部的程序坏了。但升级BIOS一般不会升级EC程序,除非换空白EC。只有很少的BIOS升级程序内含EC升级,我遇见过,刷完BIOS会提示EC升级

网友:
一样的示波器

网友:
大部分都是跟充电有关系

网友G:
还有另一个维修方法,不用换EC,我修联想锁频的都几十台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可以,分析到位阿

网友H(2023-07-11):
引用 网友G:
还有另一个维修方法,不用换EC,我修联想锁频的都几十台了

啥方法呀,有一台在手上

网友(2023-08-20):
手上也有一台华硕灵耀S2,锁频0.4,不知道啥原因,鲁大师检测温度也不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啥方法呀,有一台在手上

这位老铁,你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位老铁,你找到方法了吗?

修好了,忘记了修的哪里,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忘记了修的哪里,我再想想

PROCHOT#,修这个信号电压

网友:
现在cpu设计的稍微哪儿不对就锁频

网友(2024-01-23):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J(2024-03-14):
引用 网友G:
还有另一个维修方法,不用换EC,我修联想锁频的都几十台了

大佬指点一下,我有一台锁频0.78

网友(2024-06-27):
ec管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2024-08-08):
DGPU_SEL0   之前遇到拆电池放电就好了

网友:
骨骼清奇,思路清晰

网友K:
老师傅 我手上一个华硕天选3,用适配器正常,单电池锁频0.4,电池充放电正常;系统状态下PROCHOT为低,在BIOS里PROCHOT为1V,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傅 我手上一个华硕天选3,用适配器正常,单电池锁频0.4,电池充放电正常;系统状态下PROCHOT为低,在BI ...

看看有图纸没有,可以先断开EC所连HOT拉高解除温度墙防护看还锁不锁,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要收藏

网友:
遇到一台dell也是这个问题,客户急用就直接把高温检测信号断开了

网友:
我遇到的EC芯片坏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
高温检测信号不正常吧 我一般直接断了

网友(2024-09-21):
这个确实很有用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分析很详细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J:
大佬指点一下,我有一台锁频0.78
好像是直接把电压拉过去CPU那个温控电阻

网友(2025-05-18):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很高级,很多 都是远程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