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421IA图纸和点位

楼主(2023-05-14):
求华硕X421IA图纸和点位,AMD CPU的板

网友A:
主要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六脚,上面丝印W2042176,有知道的老板请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六脚,上面丝印W2042176,有知道的老板请多多指点。

华硕笔记本,主板,显卡,平板,mini PC,服务器,AIO,工业主板,所有点位需要下方有联系方式

网友:
这就是屏幕19V背光电压。直接达19过去都能用

网友:
1脚飞线6脚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我试试先。。。

网友:
各位老板,1脚和6脚短接还是不能开机,2脚对地电阻只有28,拆掉IC阻值不变。但是没图纸,不知这2脚的信号从哪里来。开始见1脚烧断,2脚阻值低,以为是ic的问题,现在看来没这么简单

网友(2023-06-13):
我也碰到了X421IA这个板子,也是这个地方烧焦,比你的严重,可能是通病,都是这个地方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