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979A程序问题

楼主(2023-05-14):
之前修到很多MP2979A都纠结程序问题,一直买料板拆,经过最近多次尝试,确定MP2979A只要全新上机就行,在机械革命,战神的机器上亲身实验,某宝买的小苏本本芯片,全新件,上机就好了,目前没翻车

网友A:
清华同方代工的就不行,换了全新的直接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华同方代工的就不行,换了全新的直接不出cpu供电

不清楚,我怀疑是主板给芯片写程序,只要全新就行,目前换过七八台机,都正常

网友:
最新证实,机械革命X8TI-S 烧CPU,换了主控,MP2979A在小苏买全新的,上机就好了,程序可能是有,但是空白的跟EC一样,直接写入的,内置ROM,买空白片就可以

网友:
此芯片最多用在联想Y系列跟蓝天,同方,广达的游戏笔记本上面,买小苏15元就可以,不要买30元所谓的带程序

网友B(2026-01-09):
神州Z7T,开始没反应,换了桥,电流到0.4A,CPU没供电,MP2979A,3.3v,1.8v,en角3.3,47脚1.2v,pwm输出1.5v,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带IIC通讯的,,估计是EC会检测程序,,空白的就会自动写入

网友(2026-02-13):
真的吗,我也试下雷神9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州Z7T,开始没反应,换了桥,电流到0.4A,CPU没供电,MP2979A,3.3v,1.8v,en角3.3,47脚1.2v,pwm输出1.5 ...

修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