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05-14):
蓝宝石 6850 2G显卡,12V、3.3V正常。通电有5V,无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查NCP5395T核心供电芯片33脚NE无高电平,与之相配的Q210、Q1008、E、B、C脚都是低电平,跑电路就跑成手画的那样,跑不下去了,Q210 B极穿过板子到A面Q1606管子(拆下Q1606 才能看到)下面有一个点到这在无联通点了。再就是Q1008 B极也是到Q1606边有绿点旁也再无联通点。后用飞线方法连一3.3V到NCP5395T、33脚核心供电有、显存供电也有。能亮机能上网,就是不能装驱动,望大师们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主控芯片开启信号直接拆掉三极管就可以强开了,不用飞线的,不能装驱动,那说明是显存或者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