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是用锡膏还是锡球?锡膏比锡球好,直接加热钢网比植球台好

楼主(2023-05-14):
bga植球老失败,专门学习高手的视频,再反思失败的原因,总结如下:
常用的植球“一是锡膏+锡球法,二是助焊膏+锡球法。其实这两种BGA至球方法大同小异,后者只是把锡膏替换成了助焊膏而已。但助焊膏的性能特点和锡膏却有很大的不同,助焊膏在温度升高达到熔点的时候会变成液体状,锡球容易随着液体流走;再加上助焊膏的焊接性相对较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焊锡,所以更多的还是采用锡膏+锡球的方法
实际操作中理想情况是锡膏+直接钢网加热,不用锡球。冷却后,再涂一层助焊剂,再次加热让锡球归位。
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就有多惨。没有锡膏,没有直接加热钢网,只有助焊剂、锡球和植球台。
1、网上卖的10块钱的钢网不准确。我的钢网是这样子的,有些孔都挨在一起了。

2、助焊剂的焊接性比较差,如果助焊剂太多就会锡球飘走。
3、吸锡线处理焊盘会把锡都带走,可能有氧化的锡盘,所以锡球焊不上。

只要主义真,铁棒磨成针。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下面的方法:
1、用小一号的锡球,钢网是0.45mm的孔,那就使用0.4mm的锡珠。这样珠子跟珠子之间多了一点距离。
2、助焊剂只有薄薄的一层,粘住锡珠就可以。
3、第一次加热,大部分锡珠都焊接上,少部分锡珠因为焊盘氧化会飘到隔壁或者在原地。那么用镊子头刮一下这些焊盘,然后放上锡珠再加热一次就好了。当然最好别用吸锡线处理bga焊盘。

我也尝试过不用吸锡线,只用电烙铁拖锡,但是这样bga焊盘会残余少量锡形成鼓包,植球之后,拿走钢网锡球会滚落在鼓包傍边,不在焊盘的中间,这样加热之后就会连锡。下面的图中,下面两排的锡球就落在焊盘周围。

总之,手头上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方法。锡膏的焊接性能好,高温还是固态,再加上直接加热钢网。不用吸锡线处理焊盘,不会有氧化焊盘;有钢网隔开,不会有连锡的情况,很方便。

网友A:
如果你未入这行   你还是不要进这行  看看有什么行业好搞 的

网友:
你这还没有掌握到技术的精髓啊,

网友:
不错哦。有思想。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未入这行   你还是不要进这行  看看有什么行业好搞 的

嗯,业余玩玩。

网友B:
个人习惯不同,钢网加锡球基本不到一分钟一个核心。拆了钢网上加热台就行了,刮锡膏我挂不匀,经常大小点。所以我放弃了,手工不行,设备来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未入这行   你还是不要进这行  看看有什么行业好搞 的

为什么,能说一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习惯不同,钢网加锡球基本不到一分钟一个核心。拆了钢网上加热台就行了,刮锡膏我挂不匀,经常大小点。 ...

厉害了。高手,经验丰富

网友:
多练习 熟能生巧

网友:
就是不停练习 我现在值cpu都是刮锡一次好

网友:
我都是0.45的钢网,直接上0.45锡珠

网友C:
我觉得吧,还是工具要好,我自从买了铁板烧那种简易植球的加热台的那种,现在只要怀疑什么芯片都干下来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实践证明,锡珠比锡高好用,成功率高

网友:
我是刮锡派

网友:
长芯片必须锡球,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网友:
0.45的钢网,0.4球

网友:
肯定是锡膏好。成品球的价格太高,植球的配件也不便宜。最经济实惠的就是锡膏加钢网。

网友:
我在工厂里观摩过,植cpu的锡珠,几秒一个,锡珠倒在磨具里面,几跛,成一个,而且是个美女在直球

网友:
鑫智造新出的植珠工具很好用 不贵

网友:
只要舍得花钱,买好用的工具,难的事都变得简单

网友:
植球没几次成功,球漂走连锡,都是用吸锡带拖干净连锡的地方再补一遍

网友:
别信他,技多不压身!电子厂的维修有8K以上

网友:
这东西唯手熟尔

网友:
我和你刚好相反,我用锡球就很好做,用锡浆经常连锡,其实也是手法问题,熟能生巧,我学的时候就是学的锡球

网友:
还是多练习吧   做的太少了而已  ,当你做了无数个桥以后   发现珠子   锡浆  都差不多    结果是你觉得方便快捷 一次成, 钢网位置对准就行    CPU很好植   我都是用锡球   芯片大小的网    带网风枪一吹搞定, CPU珠子间距很大啊   很容易

网友:
锡膏好 但是成本高  锡珠相对便宜一些  用哪种都可以 主要看师傅的技术

网友:
这种工作做多了你就经验丰富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好,能搞的完美就行.....

网友:
不论哪种方法都会存在手工差异,自信能拿捏的才好!赞!

网友:
手机芯片倾向锡膏,笔记本芯片习惯锡珠。两种方法都在用。无他手熟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还是工具要好,我自从买了铁板烧那种简易植球的加热台的那种,现在只要怀疑什么芯片都干下来重植 ...

铁板烧,是指恒温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铁板烧,是指恒温台吗

对,就是恒温台,再就是恒温台对应的网,那种网全都是开模开的非常好的,不偏位不卡珠,非常节省时间。

网友:
看到大神说恒温台好用,我都想买一个回来试下了

网友:
反复练习,功到自然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恒温台,再就是恒温台对应的网,那种网全都是开模开的非常好的,不偏位不卡珠,非常节省时间。

哪儿有卖?还是需要定制啊?

网友:
小芯片刮锡,大芯片植锡球。锡球饱满,刮锡还要搞定锡膏干、湿,太干:熔锡不饱满,太湿:钢网连锡芯片取不下来。

网友:
锡珠加助焊膏,感觉是助焊膏垃圾了不好焊接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恒温台,再就是恒温台对应的网,那种网全都是开模开的非常好的,不偏位不卡珠,非常节省时间。

钢网哪里有卖

网友:
学习了 锡膏好

网友:
钢网好很好植,钢网薄一吹就鼓起,开孔不准就很艹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