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改装恒流PWM芯片被打磨了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5-14):
苹果改装恒流PWM芯片被打磨了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
苹果一体机电源板吗

网友A:
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这个芯片也打磨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这个芯片也打磨了呀。。

搞山寨苹果显示器的那个人,还把这块主板当真苹果卖,某宝卖500,~8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山寨苹果显示器的那个人,还把这块主板当真苹果卖,某宝卖500,~800元!

那这部分电路应当就是LED背光部分吧,不行就用代用背光电路吧

网友:
这个不像真苹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