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报错,不确定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

楼主(2023-05-15):
本人为小白,正在学习中
有些蠢,请谅解
gtx960m装上驱动死机,不装驱动报错43
平时其他显卡显存坏跑mats都是第二列报错。
这次显卡测试是第一列报错,报错数值也是一样的
我不太明白第一列和第二列有区别吗
非常感谢大佬们的指导
显卡

网友:
这一种可能是电路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检测,要有经验才能找到问题点。

网友:
错误计数有三种:
Unknoun Error Count :未知的错误计数
Write Error Count :写入(存储器)的错误计数
Read Error Count:扫描与读取错误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