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掉头发的问题

楼主(2023-05-15):
技加350主板不触发,所有的待机条件都正常,晶振也有波形。研究了一下午没头绪,就放那里打游戏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风扇突然自己转起来了,关机后再开,正常的。

老哥们这怎么搞呢?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换个晶振试一下

网友:
自我修复  自愈了

网友B:
鲁班显灵,赶紧起台沐浴更衣焚香,祭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班显灵,赶紧起台沐浴更衣焚香,祭拜

好的,目前这主板玩游戏一上午了,放几天看看

网友:
神奇的主板,自愈了

网友C:
空气湿度,或者板子轻微形变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换个晶振试一下

跟桥没关系,这个主板把桥拆了也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湿度,或者板子轻微形变啥的?

主板没受潮也没变形,估计还是是某个待机条件不正常,但是我对比着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测试过了没找到哪里不一样

网友:
电容或者电阻  参数发生变化了

网友:
已经修好,小问题,我大意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