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享20plus开机红字定屏(系统文件丢失)

楼主(2023-05-15):
华为畅享20plus开机红字定屏(系统文件丢失)

      华为畅享20plus,故障现象为开机红字定屏;我们推测可能CPU虚焊或者字库老化,直接拆出主板重做CPU并拆下字库读取数据。

【机器型号】华为畅享20plus

      【故障现象】开机红字定屏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畅享20plus,故障现象为开机红字定屏。

华为畅享20plus开机红字定屏 图1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红字定屏一般是字库或者系统损坏导致的,由于这台机器比较老了,所以我们推测可能CPU虚焊或者字库老化,直接拆出主板重做CPU并拆下字库读取数据。

华为畅享20plus开机红字定屏 图2

      做完CPU拆下字库用编程器读取,发现硬盘读写是没问题的,那就顺便将硬盘的底层保存一下。再装上硬盘测试,CPU和字库已经排除,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按下音量-键插上数据线,将手机连上电脑开机,手机就进去了fastboot模式,打开华为手机助手,点右下角系统修复,提示检测到设备后开始下载更新包刷机,跟客户沟通资料不保后就开始修复。下载到99%时失败卡住,将手机拔出第二次重新下载就可以下载到100%了,等修复完成后就可以开机了。

华为畅享20plus开机红字定屏 图3

华为畅享20plus开机红字定屏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也许应该先修复系统再撸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