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nh-50hp不开机(CPU供电芯片损坏)

楼主(2023-05-15):
神舟nh-50hp不开机(CPU供电芯片损坏)

神舟的nh-50hp,顾客说装声卡后就不开机, 测试发现,不装cpu风扇,就不会掉电,测到cpu电路的温控电路出问题了,上面那个ntc电阻正常的,但是下面那个电阻掉件了导致不能串联分压,补上去开机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不再掉电,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神舟nh-50hp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是神舟的nh-50hp,顾客说自己装声卡后就不开机了。

神舟nh-50hp不开机(CPU供电芯片损坏) 图1

        我们拆机发现待机3v短路,排查发现cpu供电芯片烧了,购买了新的芯片,安装后发现故障依旧,看图纸知道该cpu供电芯片带程序,又重新购买了新的带程序的芯片,装上去上电发现没rsmrst#,感觉是桥的问题,但是没有桥,就搞个三板斧,刷bios不行。

       手里刚好有个差不多的ec换上去不行,换回来发现又能开机了,可能是EC虚焊了,但是风扇狂转然后掉电,检查发现显卡供电没有出,排查发现少NV3V3_EN,跟着线路走发现U6芯片没有发出开启信号,但是其他信号正常,仔细观察发现U6有动过痕迹重新安装一遍显卡供电就出来了,但是开机后还是掉电。

       测试发现,不装cpu风扇,就不会掉电,测到cpu电路的温控电路出问题了,上面那个ntc电阻正常的,但是下面那个电阻掉件了导致不能串联分压,补上去开机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不再掉电,由于客户没有寄屏幕过来不能进一步测试,跟客户沟通只保证开机就好了

神舟nh-50hp不开机(CPU供电芯片损坏) 图2

神舟nh-50hp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由于同行沟通过只保证开机,所以开机没问题就可以发回给客户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