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X手机发烫不开机,1.8v短路,维修师整活了!

楼主(2023-05-15):
苹果X手机发烫不开机,1.8v短路,维修师整活了!

      苹果X,故障为插上充电器手机特别烫且开不了机,发现是电源的一路1.8V供电短路造成。

      【机器型号】苹果X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X,客户描述说插上充电器手机特别烫且开不了机,就拿过来给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苹果X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后测试确实是插上充电器手机就开始发烫,看来是有哪里短路了,拆出主板上电发现加电正常不漏电,按下开机键电流直接900mA起跳,这种电流应该是3端短路引起的,测量了一下电源附近的电感阻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那这种大电流起跳我们直接烧机也可以看出问题,接上鑫智造的红外热成像,发现有个角落发红。

苹果X不开机 图2

      根据图纸发现是电源的一路1.8V供电,测量阻值为0,直接拆掉这颗损坏的电容,再测阻值已经恢复270左右。

苹果X不开机 图3

      上电按下开机键,此时主板起跳电流已经正常,看电流已经可以开机。

苹果X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厉害厉害 热成像都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这好东西干活快多了

网友:
要扣多少粒电容才能买这热成像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牛逼热成像太贵,电容一颗颗拆我也把它拆好

网友:
东西可以,,多少米米一套!!不要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