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1.0主板BIOS 支持22纳米CPU

楼主(2023-05-15):
联想ih61m VER1.0 主板BIOS支持22纳米CPU,实测主板原来只支持I5 2400,刷完可以完美支持I5 3470,不过开机logo会变成V星。

联想(msilogo)-IH61MV1.0(22nm).bin

网友A:
22nm的论坛里面早就有,不过CMOS里显示的电压、温度、风扇转速等数值都是错误的。你这个是正常数值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nm的论坛里面早就有,不过CMOS里显示的电压、温度、风扇转速等数值都是错误的。你这个是正常数值的吗?

没看,反正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有刷BIOS 教程吗

网友:
首先要买一个编程器,然后卖家会给你使用教程的。

网友(2023-06-15):
不好找吖!好多都不是完美支持的,比如风扇狂转,无ps2等

网友:
编程器有刷BIOS 教程吗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没看,反正使用一切正常

ps2口正常用不

网友(2023-09-16):
联想IH61M 1.0和4.2什么不同

网友(2024-01-02):
刷了 二代 三代都点不亮

网友(2024-04-12):
测试OK,I3-3代

网友:
一切都不正常了

网友:
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2024-07-13):
刚才在另一个楼主下载的  进系统斷電 下载这个试五下

网友(2025-01-04):
这个不刷BIOS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