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30待机异常不触发

楼主(2023-05-15):
联想W530笔记本,待机芯片是TPS51220a,线性3.3和5V、VREF2V测试正常,通电瞬间VCC3M产生,VCC5M只能上升到快4V,然后就都消失了。

板上L29位置没有电感,割开板上铜箔,再通电VCC3M和VCC5M都正常了。VCC5M后级去了很多地方,测量值有四百多,也不短路。

VCC5M的上下铁管子,IRF8327和IRF8302,请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的检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下U101旁边的D8  D59  D62二极管

检查了没有问题,断开D62也不行。现在测量L29割开的两部分,发现前面5.16V,后面是3.3V,这是怎么了?测量后面和VCC3M的电感之间却又不短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L29后面接入5V电源,并没有异常电流。现在不知道朝哪里排查了。

网友A:
重点检查下U101旁边的D8  D59  D62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下U101旁边的D8  D59  D62二极管

检查了正常。现在测到VCC3B对地短路,烧机电流最大能达到1.25A左右,没有找到发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