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击炮 h310m pro-m2 plus 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不行

楼主(2023-05-15):
各位大佬 如题 之前修过 因为 接手过来的时候 顾客说大部分时间能正常开机进系统 偶尔开不起来 就会好多次都开不起来 还会死机的现象   接过主板装系统烤机看视频 两天后出现故障  关机后不开机了 开几次都没反应 风枪吹桥 能开机了  于是加焊桥 发现 加热后桥下面焊油很多 直接干  烤机三天没事  拿走  今天又返回来了 最开始就拿的主板来  这次把机箱也一起抱来了 200w的长城小霸王电源 无显卡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望各位大佬提点建议

网友A:
查一下供电是不是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供电是不是滤波不良

全板 较新 无明显 腐蚀痕迹  暂时不知道去查那一块的 供电不稳了

网友:
今天又出现死机现象 在机箱里面测电压发现 g4900CPU核心供电不对只有0.72  正常是0.9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