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键盘都卸下来了还会自己输入字母

楼主(2023-05-15):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键盘都拆了,电脑还会自动输入字母qqq
进的是pe模式

网友:
第一次听说。真不可思议哦。

网友:
KBC 管脚 和 键盘连接器 是否有轻微短路漏电的情况?

网友:
ec  键盘连接座是不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
或者EC损坏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若解决了记得分享哈。

网友:
难搞哦  服了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 从你的图来看只自己打了q 从二得知应该是这条线出现问题 接口到ec之间有问题

网友A:
把ec和键盘拆掉测试对地址,相关原料有没有漏电,或者直接换ec

网友:
这个和ec有关系了

网友:
不可思议 ec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EC有问题或者漏电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导致这个EC与键盘直接的数据线误触发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 这个EC又不贵

网友:
不会就拿到当地维修笔记本处维修

网友:
应该Bing线了吧(进水的比较多

网友:
ec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c和键盘拆掉测试对地址,相关原料有没有漏电,或者直接换ec

对地每个接口都是7百多阻值,换了io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