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1060 短路

楼主(2023-05-15):
     接客户一台R7000-1060 ,故障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肯定是短路了,拆开机器拿出主板,目测没有烧糊的地方,还是先对主板各个电感打值,打值各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心想难道是公共点短路,打值后确定是公共点短路。这就好办,先断开公共点到CPU的供电,把PJ3001断开 , 公共点已经恢复正常,那就确定是CPU供电短路,以为CPU要挂了。    上烧鸡大法,怕烧坏U,电压调到0.8V 烧,发现PC3057巨烫,把它拆了阻值恢复正常 ,换个同型号电容后,再焊回那坨锡,公共点阻值已正常,机器正常点亮进系统

网友:
给师傅点个赞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