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5-7577 LA-E991P不充电

楼主(2023-05-15):
15-7577  LA-E991P不充电?
客户反映,用的好好的第二天不充电,换过充电器、电池未能解决,于是辗转到我手上。
下图是用原装充电器开机拍下的。

拆开电脑用示波器分别测量PSID信号的PQ21MOS管的1、3引脚。看是EC是否在读适配器功率

引脚波形如下图:

因为dell适配器接上后内部芯片通过中心脚与EC通信告知适配器的功率,EC再确认与本机、电池是否适配,不一致就不充电。它不象HP,只检测中心脚电压。所以只能是EC的问题,EC没能识别到电池功率。
解决方案:刷BIOS。

网友:
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戴尔bios限制太多  给师傅点个赞  谢谢分享

网友:
ec的问题,刷个BIOS就解决了?神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