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捡钱秘籍大公开,N960KX TX8,TX9 Z8系列矿本维修资料

楼主(2023-05-15):
  2,3年前全球资本疯狂涌入虚拟货币市场,数以万计的高端游戏本被拿来当苦力挖ETH币,在震耳欲聋的机房里日夜运作,为主人换回来丰厚的利润回报。这里面最出名的矿本无疑就是蓝天模具
1、     N960KX(10代,11代台式机cpu 30系独显),主要是神舟贴牌生产的TX8(3060独显)、TX9(3070独显)
2、     NH50DP(10代cpu板载,3060独显)NP50HP(11代cpu板子),最常见的是神舟贴牌的Z8系列
2022年潮水终于退去,矿本已经不能再通过挖ETH获利,数以万计的矿本开始陆续退役流入二手市场,价格也变得十分亲民(丐版配置小黄鱼上2K多点上下波动)。因为长时间不间断高负荷运行,再加上有很多机房环境阴冷潮湿,非常多的矿本出现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障。笔者这一年左右处置了上百台故障矿本,积累了一定的维修经验。考虑到今年经济低迷,各行各业生意难做,而对应的维修资料又非常匮乏的情况下选择公开这些维修案例和经验给广大从业者,希望大家在碰到这些机型的时候能从容应对,多多收钱。

下面资料分享开始,大家搬好小板凳认真看,条条都是发财秘籍
基本的参考资料链接,包括图纸,bios等
1、N960KR,N960KX蓝天FTP资料链接
市场上量产的这个系列有两个版本的主板,主板编号6-71-N960K0-D02 D02和6-71-N960K0-D03A。蓝天FTP上并未提供有PDF图纸,但是鑫智造有一份D02主板的有需要的可以去那边看。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有
A、 南桥的32768HZ时钟信号,D02是南桥自己产生的,D03A是外挂的时钟电路产生。该时钟电路同时产生25MHZ的有线网卡时钟信号。
B、 南桥的1.8V供电模块电源管理方案不一样,D02是NCP81269+MOS,D03A是MP2940+MP8694方案
C、 有线网卡和读卡器控制芯片,D02是RTL8411B二合一芯片,D03A是有线网卡换成RTL8111H,读卡器主控改成OZ711lv2
D、 HDMI链路缓冲芯片D02是PS8209A,D03A改成了IT66318fn
E、  声卡D02用的是ALC293D,D03A改成了ALC256.
F、  VCCIO2 D02用的是RT6541A,D03改成了BKV2,具体资料不详。

2、NH50DP,NP50HP蓝天FTP资料链接
图纸,ec,bios文件都很齐备

这里顺便提到一句的就是很多矿本是刷了挖矿专用的EC和bios的,特点就是插上电源会自动开机,风扇自动拉到最高转速。这种矿本要上岸从良的时候得刷回原厂的EC程序。目前FTP上提供的EC刷新程序是在UEFI shell下进行的,具体怎么刷无非就是找一个支持UEFI Shell启动的U盘,把下载到的升级包放里面执行其中的nsh文件就行,限于篇幅先不赘述了。不会的可以先baidu下,以后有空再专门写这些方面的细节操作文章出来。

以下开始矿本维修的精彩案例
1、N960KX加声卡。有不少矿本出厂的时候是没有装声卡的。你要问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螃蟹公司停产某些型号的声卡加上米帝制裁,某些型号声卡要一两百块都买不到。后面神舟专门出的矿本则是为了降低成本,不单止没装声卡,屏都没装。这个是捡钱活,有量的没量的都可以干,区别就是收钱多少而已。没量的100块钱一台,有量的自己商量着办。需要注意的就是D02版本要上ALC293D,D03A上ALC256。这2个声卡,293D现在剪板的还要30多块钱一个,淘宝经常喊50一个,ALC256倒是便宜下来了,10块钱就可以买到剪板的了。大家不妨多备几个。

NH50DPNP50HP2个模具加声卡一样,自己参考图纸看型号就行,也可以记住10代是ALC293D,11代是ALC256NH50DPNP50HP2个模具加声卡一样,自己参考图纸看型号就行,也可以记住10代是ALC293D,11代是ALC256NH50DPNP50HP2个模具加声卡一样,自己参考图纸看型号就行,也可以记住10代是ALC293D,11代是ALC256
2、稀奇古怪的故障篇。经常交易矿本的老板可能非常头疼这些问题,本来一台矿本就赚个几十块到200块不等,在家里测试的好好的机器,发到了客户手里,10台有一半出现了无法开机、开机一阵黑屏、开机独显代码43、单电池下正常,插上电源死机等等稀奇古怪的故障,那不是逼人跳楼的事情吗?交到了很多维修师傅手里也是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怎么下手。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一化解这些问题吧。
A、开机独显代码43黄色感叹号或者蓝屏独显报错。
非常多的机器是在卖家手里测试正常发货到买家手里,拆包就出现了这个故障,也有的是玩了一段时间出现的,也有时好时坏的。也有些人的机器是用单电池开机完全正常的,插上电源适配器才出现这些问题。这个问题,说透了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多的用户送修到维修店或者淘宝店,都是被告知是独显核心坏了无法维修,所以各位注意记好小笔记了,这个故障通常五分钟之内就可以修好,然后爽爽的收钱。以下案例都是用N960KX为例子来说的,其他机型请参考对应的图纸点位进行。

   碰到这个问题,首先把主板拆出来,插上维修电源,不用按开机键,对照下面的示意图用万用表量下该点电压
如果发现不是1.2V左右,而是偏高到1.5V,1.9V之类,那恭喜,中奖了,有钱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从原理图上来说明如果发现不是1.2V左右,而是偏高到1.5V,1.9V之类,那恭喜,中奖了,有钱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从原理图上来说明

MPS公司的系列笔电用电源管理芯片,有一条腿功能定义是VINSEN,是一个ADC的输入脚,通过一个典型的电阻串联分压电路将电源的公共点电压降低成1/16,根据公共点当前是使用电池还是19V左右的外部电源,通常就是0.6V到1.25V左右。电源管理芯片采集这个电压用来判断外接的供电是否有欠压、超压情况,并且需要根据采集到的电压来计算系统实时功率和调整MOS状态等操作。所以这个脚上的电压是很重要的,偏偏它又成了最容易出问题的那个。根源嘛,有以下这些原因:一个是矿本很多是常年不关机工作,环境又恶劣,风扇给主板上带来了厚厚的灰尘。有些机房还比较潮湿或者停机以后没有得到有效安全保管的情况下,具有腐蚀性粉尘会堆集在主板上这些关键零件上。慢慢的这些保证系统能正常运行的分压电路的电阻就会被腐蚀变质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图中PR116这个1.5M的上臂分压电阻。对应N960KX,它的具体位置如下图所示

这个电阻,清洗后或者加热过拆下来量,阻值还是稳稳的1.5M,但是一旦装回去加电,它就开始慢慢作妖了,采样点电压就会慢慢变高,有些甚至升到2V以上,这样就触发了显存电源管理芯片的自动保护。根据不稳定的严重程度会出现诸如单电池正常,插上电源独显43错误代码、跑一会蓝屏报错、不管电池还是电源下均报错等故障。
   修理方法:更换一个全新的1.5M电阻,推荐用0603封装的想办法安装好。一个我更喜欢的方法是把这组1.5M 100K的分压组合,变成150K 10K的组合,这样分压比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电阻值低,会更显著的抗腐蚀和提高热稳定性。
代码43是个涵盖很广的故障代码,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个典型故障类型外,显存供电短路、显存损坏、核心损坏、线路断路、划伤、核心显存虚焊等都会造成43错误,但是对于N960KX来说非常不容易见到,如果碰到按照独显常规维修进行即可。
B、故障描述:插上电源开机键盘灯亮,屏幕点不亮,过一分钟系统风扇狂转滴滴报警,稍后自动关机。用单电池有些机器可以正常点亮,插上电源就不行。

这个故障其实是CPU核心供电模块没有工作导致。此时可以观察到整机工作电流在0.3A左右,cpu摸起来是凉的。这种故障和上面显存供电故障是同根同源的,处理方法也是一样的。只需要找到cpu核心供电的MPS电源管理对应的管脚分压电阻网络(默认是2M/133K)。对其进行清洗,更换或者技改即可,原理上不再赘述,具体位置请参考下图

C、故障描述:开机进系统找不到独显,系统设备管理器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故障代码
此时如果安装驱动,会出现找不到硬件的提示
此故障出现时有两种可能性,按照以下方法分别进行处理即可。
第一种可能性是和bios相关,首先测量独显所有工作电压,包括核心,显存,pex,1.8V等是否都正常。如果都正常,重启电脑,按F2进入系统bios界面,观察首页中上部显示的ME版本号,正常是15.XX.XX.XX之类,如果全是0,则这个南桥的ME没有正确初始化。需要拆下32M的QFN封装的BIOS芯片去编程器上写入正确的bios工厂版本文件。Bios重新上电正常初始化ME后故障应该就会消失。此故障通常出现在更换过南桥或者自己瞎折腾过不明版本的bios之后。

第二种可能性和上面的故障案例还是同根同源的,独显核心供电它还是用了MPS的芯片,还是有对应的分压电路,还是会被腐蚀,出故障的时候可以量到核心供电是没有的,但是其他的供电都已经出现。所以只需要依葫芦哦画瓢进行,参考下图:
D、D03A版本机器插上电源开机,待机橙色灯变绿色,一秒后变回橙色,按开机键重复以上故障,整机电流从待机时候的0.01A变成0.1A左右。

拆机检查可以发现按开机键瞬间,3.3,5V,1V IO电压都有,但是南桥1.8V没有。观察到南桥1.8V供电模块上积累有厚重的不明物质粉尘。使用洗板水或者清水清洁烘干后,处理明显有腐蚀的元件后开机正常。此处依然还是MPS的电源管理在作妖,它也是有一路分压电路(2M/133K)容易变质的,如下图所示。处理方式如上类似
所以总结下来,N960KX D03A主板上有4个发财坑等着大家去填,分别是
1、独显显存供电模块电源管理MP2884A 22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2、独显核心供电模块电源管理MP2884A 22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3、CPU核心供电电源管理MP2979A47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4、南桥1.8V供电电源管理MP294028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我见过的状态最差的主板,这4个地方电压都异常了

3、RTC 南桥,bios相关案例。
A、N960KX一台,插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15A左右不动,一两秒后待机绿灯转黄灯。拆机测试按开机键的时候待机3,5V,南桥1.8V, 1.05V都有产生,其他电源都没有出来。示波器测bios 2脚波形,有一小段波形闪过。重新烧写bios装回,开机正常跑码亮机。此案例需要记住的关键字是跑0.15A不亮机。
B、N960KX一台,插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15A左右不动,一两秒后待机绿灯转黄灯。拆机测试按开机键的时候待机3,5V,南桥1.8V, 1.05V都有产生,其他电源都没有出来。示波器测bios 2脚波形,没有波形出现。仔细观察南桥周围布满粉尘脏东西,强力清洁并高温烘干以后上电跑码正常,故障解决。故障原因是南桥周边受粉尘影响漏电不跑码。
C、N960KX D03A一台,插电开机,电流跑到0.03A停顿几秒钟,重启,再稍等几秒突然出现正常的跑码电流,机器正常点亮,重启或关机重复以上过程。检查发现每次重启或者开机系统时间都回到一个固定的2006-1-1 16:00:00。怀疑实时时钟不良或者不走。该机的RTC来源于SLGNB3487VTR一个小QFN封装的芯片。关机状态下由BIOS小电池提供电源,只输出32768HZ给南桥。插上电源后,由主板3.3V待机电源提供电源,芯片外接的24MHZ起振,分频后为南桥提供32768hz和以太有线网卡提供25MHZ时钟信号。

实测该芯片在没插电的时候9脚可以输出不稳定的信号,飘来飘去的在几十khz摆动,插电的时候输出的是1KHZ的方波信号。测量芯片外接的24MHZ晶振没有起振。进一步检查发现晶振有一条腿的走线已经被灰尘腐蚀断了,补好以后开机测试,跑码正常,问题解决。
D、N960KX D03A一台,插电待机0.009A,开机电流升高一点点没有反应。示波器测量时钟芯片提供给南桥的RTC信号是0V没有波形,同时时钟芯片提供给南桥的RTC模块的电压是0.3V。怀疑时钟芯片损坏,更换一个以后开机触发跑码正常,故障修复。11代蓝天平台使用的时钟芯片比较脆弱,经常发现有坏的,维修时注意第一时间检查RTC电压和波形情况。
4、独显部分跑分低故障
独显跑分低在矿本里面也是比较常见的故障,而且该故障通常也是随着主板上粉尘持续性的腐蚀元件的进程突然发生的。

案例1:客户报告使用几天后3070独显鲁大师跑分只有30W,有时候只有7W,正常是可以稳定跑42W左右。机器到了以后开机打开gpuz软件传感器那一页,可以看到关于功耗检测方面,有关于显存功耗的那一栏在待机状态都有110多W之高,明显不正常。从图中数据分析,整机独显待机20多w,功耗检测数据正常,应该是显存功耗检测那一路的检流电阻出了问题。将该路检流电阻更换后独显已经可以跑到40多万分,故障解决。

案例2:N960KX一台,客户报告独显跑不起分,鲁大师只有3W分左右。接机打开gpuz软件,可以看到在待机时检测到的整机独显功耗有700多w之巨,难怪会撞上功耗墙跑不起来分数。分析数据可能是功耗监控芯片模块关键输入点有腐蚀断线。
检查上图左边红框内的独显功耗检测模块,发现其1,2脚输入的检流电压变换电路有一条线路的过孔不通,造成一段是19V,一段是0V,如此巨大的压差加到高增益的检测芯片的输入端,必然导致出现巨大的测量数据错误。将过孔飞线处理后,整机功耗检测恢复正常,跑分正常。

5、电源相关灾难性故障
此类故障通常是因为主板上关键电源零件粉尘积累严重和受潮等意外情况,造成MOS管烧毁或者失控,公共点高压直接与3,5V之类低压负荷接触,引起主板上大面积元件烧毁的恶性故障,有些甚至把pcb都烧碳化。以3.3V这一路电源故障引发的严重主板损坏较为常见,通常是瞬间高压出现,烧坏一连串的后级负荷芯片。这种情况下主板上会坏掉十多个重要芯片,维修成本接近300¥,所以一般除非客户愿意花上7,800来维修的,都不建议再修了。但是我也会把这种情况下的维修流程说一下,如果碰到有量的客户准备些芯片库存还是可以接一下的。
3.3V过压损坏的主板,必坏的芯片有
1、南桥
2、EC
3、有线网卡
4、D03A版本,时钟芯片
5、U13,U44,U45这几个电源负载开关芯片
大概率损坏的芯片有
1、U16 独显电源时序控制芯片
2、BIOS芯片
3、PU22 VCCIO_1

维修流程 首先拆除损坏的南桥,ec和各种小芯片,彻底清洁3,5V待机芯片模块上的粉尘,有腐蚀的元件全部更换。上电测试3,5V待机电路的线性电源和主电源都正常后,更换一个全新的EC芯片,同时把主bios芯片写入工厂版本的bios,它上电后将会从主bios内读取固件内容并写入自身,等待待机橙色灯亮后说明ec写入正常结束。补回各种烧坏的电源开关,网卡,时钟芯片等。按开机键如果待机灯会变绿色,南桥的1.8V电源正常,PU32 1.05V电源也正常,就可以装上好的南桥。南桥装好后开机,如果顺利,整机电流会在0.26A左右,除cpu核心和核显,独显功能外的各路供电都会正常产生。此时装入cpu,正常的话就会开机跑码了。大修过的机器,尤其是换过南桥ec的,务必要认真全面的测试各种接口功能是否正常,避免无谓返修。

限于篇幅,板载cpu的z8之类的机型故障就不再一一列举,他们都有图纸可以参考。

总结的话:矿本使用环境恶劣,可能存在多个故障点的隐患,维修者一定要能把握全局,不放过细节,脏的板子一定要清洁好,该提前换掉的电阻要换掉,不要偷懒,避免无谓返修限于篇幅,板载cpu的z8之类的机型故障就不再一一列举,他们都有图纸可以参考。
总结的话:矿本使用环境恶劣,可能存在多个故障点的隐患,维修者一定要能把握全局,不放过细节,脏的板子一定要清洁好,该提前换掉的电阻要换掉,不要偷懒,避免无谓返修

 会员25697300鑫豆2025-11-15 17:12
 会员140122300鑫豆2025-11-14 18:13
 会员206733300鑫豆2025-11-9 11:58
 会员203329300鑫豆2025-10-31 09:52
 会员1524117300鑫豆2025-10-30 19:22

网友:
给老师傅点个赞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给老师傅点个赞  谢谢分享

网友:
好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内容很丰富哦。谢谢老师傅分享。

网友A:
兄弟,FTP帐号密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FTP帐号密码多少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rep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repo

谢谢老司机分享,给你加最大分

网友:
太厉害了 估计已经修过很多了 点个赞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强,谢谢分享宝贵的财富

网友:
我看过最好的文章 佩服,老板 心胸宽广 小弟佩服

网友:
这应该是这几年迅维网站上最好的帖子了,佩服,

网友:
这贴子应该马上加精华,10元看一次才行,这里面好多的问题,很多维修人员都没有弄清楚,你就发布出来了,历害!

网友:
老哥珠海哪里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祝楼主发大财

网友:
此贴必火,先看为敬

网友:
分析得非常详细具体,看来楼主是修得非常多这机型了。此贴必成精华。辛苦了!

网友:
统货板维修师傅,真高手

网友:
在到处都是付费的年代,这么良心的贴少有,点赞

网友:
太厉害了,准备试试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没少修这样的机器,了如指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强,描述详细,费心了

网友:
楼主威武强大,已经不能用心胸宽广来形容了,你犹如黑暗中的一束光,照到普天下劳苦大众的心坎上。

网友:
高级 不会看电路 而且没电路图

网友:
好贴,好久没见到这么高质量的贴子了,这个应该收2块

网友:
感谢大佬无私分享。

网友:
虽然没有修本子,但是师傅写的这个帖子太棒了,必须支持一下,购买哈

网友:
厉害,以后神舟有头绪了

网友:
感谢老司机带路

网友:
写的很好。加分加精华

网友:
感谢分享。矿难了

网友:
为老师傅心胸点赞,已照着修好一台

网友:
给老师傅点个赞 太厉害了

网友:
虽然我遇不到,但是也要给你大大的一个赞,太详细了!技术好,文采好!

网友:
学到了,大神6666666

网友:
这波维修666,当然加满分啦

网友:
感谢老司机!

网友:
内容很丰富哦。谢谢老师傅分享

网友:
我草,大哥。你这个太详细了。牛

网友:
原来是秦工啊,那就不奇怪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我前一段时间修过一台,改了,这个芯片去掉了,直接上晶振了,好像是NH50HP

网友:
楼主强悍,
太厉害了。。
感谢楼主,楼主大好人吖。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物超所值 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给力!

网友:
厉害啊大师,学习了

网友:
捡钱大秘籍 牛逼PLUS

网友:
以后碰到可以对号入座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谢谢分享,有一台试一下

网友:
很幸运在迅维看到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
葵花宝典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非常棒!!!

网友:
谢谢楼主,刚刚参考修好了一台G8

网友:
技高一筹啊

网友:
内容很丰富信息量很大。多谢老师傅分享。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3-06-14):
新手小白学习 了,再接再厉

网友:
多谢LZ无私分享

网友:
捡钱活儿就是好呀!!

网友:
修到过没声卡的

网友:
还没碰到 先收藏 谢谢

网友:
这要点经验总结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亮机后掉电
https://www.chinafix.com/zt/30154-1.html

网友:
兄弟,有没有深海泰坦UMI PRO II的EC程序啊,我有块板子换了个X10TI-S的EC,那个EC配的是机械键盘,我手里这个机器是普通键盘的,所以现在键盘不能用,只有刷回原来的EC程序才可以,但是找不到这个程序,

网友:
想不到我早早点赞赞,这两天正好接修了台一样的矿机,NH50HP, 独显RTX3060供电福䘵克测对地0000,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很少付费看贴,这贴的确物超所值

网友:
膜拜大神,楼主修苹果就跟玩儿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repo
谢谢分享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4_81:唉,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捡漏了,矿本遇到少

网友:
大师分享不易,受益匪浅。

网友:
这应该是这几年迅维网站上最好的帖子了,果断收藏了

网友:
这个要收好了 太好了

网友:
我看过最好的文章 佩服,老板 心胸宽广 小弟佩服 这个必须点点赞。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找我可以免费领取迅维资料13691708525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好的帖子了,感谢老板分享经验。

网友:
好像遇到过

网友:
老司机,精品贴,感谢分享

网友:
大师级别,向你学习了

网友:
分析讲解的非常充分细致,学习了

网友:
内容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不错

网友(2023-07-14):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内容很丰富哦,可惜我没遇到

网友:
内容很丰富哦。谢谢老师傅分享!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详细 谢谢

网友:
给老师傅点个赞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大神

网友:
樓主技術很到位。

网友:
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赚钱大秘籍 。。。。

网友:
你好,我有一台板载十代CPU的,它独显可以打上驱动,但集显感叹号,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2023-08-17):
这应该是这几年迅维网站上最好的帖子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看这地址我在想,楼主不会是珠海秦工吧

网友:
不知道能有机会修倒霉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本子

网友:
矿本元件损耗太大了,出问题几率也大,楼主厉害啊

网友(2023-05-15):
  2,3年前全球资本疯狂涌入虚拟货币市场,数以万计的高端游戏本被拿来当苦力挖ETH币,在震耳欲聋的机房里日夜运作,为主人换回来丰厚的利润回报。这里面最出名的矿本无疑就是蓝天模具
1、     N960KX(10代,11代台式机cpu 30系独显),主要是神舟贴牌生产的TX8(3060独显)、TX9(3070独显)
2、     NH50DP(10代cpu板载,3060独显)NP50HP(11代cpu板子),最常见的是神舟贴牌的Z8系列
2022年潮水终于退去,矿本已经不能再通过挖ETH获利,数以万计的矿本开始陆续退役流入二手市场,价格也变得十分亲民(丐版配置小黄鱼上2K多点上下波动)。因为长时间不间断高负荷运行,再加上有很多机房环境阴冷潮湿,非常多的矿本出现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障。笔者这一年左右处置了上百台故障矿本,积累了一定的维修经验。考虑到今年经济低迷,各行各业生意难做,而对应的维修资料又非常匮乏的情况下选择公开这些维修案例和经验给广大从业者,希望大家在碰到这些机型的时候能从容应对,多多收钱。

下面资料分享开始,大家搬好小板凳认真看,条条都是发财秘籍
基本的参考资料链接,包括图纸,bios等
1、N960KR,N960KX蓝天FTP资料链接
市场上量产的这个系列有两个版本的主板,主板编号6-71-N960K0-D02 D02和6-71-N960K0-D03A。蓝天FTP上并未提供有PDF图纸,但是鑫智造有一份D02主板的有需要的可以去那边看。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有
A、 南桥的32768HZ时钟信号,D02是南桥自己产生的,D03A是外挂的时钟电路产生。该时钟电路同时产生25MHZ的有线网卡时钟信号。
B、 南桥的1.8V供电模块电源管理方案不一样,D02是NCP81269+MOS,D03A是MP2940+MP8694方案
C、 有线网卡和读卡器控制芯片,D02是RTL8411B二合一芯片,D03A是有线网卡换成RTL8111H,读卡器主控改成OZ711lv2
D、 HDMI链路缓冲芯片D02是PS8209A,D03A改成了IT66318fn
E、  声卡D02用的是ALC293D,D03A改成了ALC256.
F、  VCCIO2 D02用的是RT6541A,D03改成了BKV2,具体资料不详。

2、NH50DP,NP50HP蓝天FTP资料链接
图纸,ec,bios文件都很齐备

这里顺便提到一句的就是很多矿本是刷了挖矿专用的EC和bios的,特点就是插上电源会自动开机,风扇自动拉到最高转速。这种矿本要上岸从良的时候得刷回原厂的EC程序。目前FTP上提供的EC刷新程序是在UEFI shell下进行的,具体怎么刷无非就是找一个支持UEFI Shell启动的U盘,把下载到的升级包放里面执行其中的nsh文件就行,限于篇幅先不赘述了。不会的可以先baidu下,以后有空再专门写这些方面的细节操作文章出来。

以下开始矿本维修的精彩案例
1、N960KX加声卡。有不少矿本出厂的时候是没有装声卡的。你要问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螃蟹公司停产某些型号的声卡加上米帝制裁,某些型号声卡要一两百块都买不到。后面神舟专门出的矿本则是为了降低成本,不单止没装声卡,屏都没装。这个是捡钱活,有量的没量的都可以干,区别就是收钱多少而已。没量的100块钱一台,有量的自己商量着办。需要注意的就是D02版本要上ALC293D,D03A上ALC256。这2个声卡,293D现在剪板的还要30多块钱一个,淘宝经常喊50一个,ALC256倒是便宜下来了,10块钱就可以买到剪板的了。大家不妨多备几个。

NH50DPNP50HP2个模具加声卡一样,自己参考图纸看型号就行,也可以记住10代是ALC293D,11代是ALC256NH50DPNP50HP2个模具加声卡一样,自己参考图纸看型号就行,也可以记住10代是ALC293D,11代是ALC256NH50DPNP50HP2个模具加声卡一样,自己参考图纸看型号就行,也可以记住10代是ALC293D,11代是ALC256
2、稀奇古怪的故障篇。经常交易矿本的老板可能非常头疼这些问题,本来一台矿本就赚个几十块到200块不等,在家里测试的好好的机器,发到了客户手里,10台有一半出现了无法开机、开机一阵黑屏、开机独显代码43、单电池下正常,插上电源死机等等稀奇古怪的故障,那不是逼人跳楼的事情吗?交到了很多维修师傅手里也是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怎么下手。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一化解这些问题吧。
A、开机独显代码43黄色感叹号或者蓝屏独显报错。
非常多的机器是在卖家手里测试正常发货到买家手里,拆包就出现了这个故障,也有的是玩了一段时间出现的,也有时好时坏的。也有些人的机器是用单电池开机完全正常的,插上电源适配器才出现这些问题。这个问题,说透了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多的用户送修到维修店或者淘宝店,都是被告知是独显核心坏了无法维修,所以各位注意记好小笔记了,这个故障通常五分钟之内就可以修好,然后爽爽的收钱。以下案例都是用N960KX为例子来说的,其他机型请参考对应的图纸点位进行。

   碰到这个问题,首先把主板拆出来,插上维修电源,不用按开机键,对照下面的示意图用万用表量下该点电压
如果发现不是1.2V左右,而是偏高到1.5V,1.9V之类,那恭喜,中奖了,有钱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从原理图上来说明如果发现不是1.2V左右,而是偏高到1.5V,1.9V之类,那恭喜,中奖了,有钱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从原理图上来说明

MPS公司的系列笔电用电源管理芯片,有一条腿功能定义是VINSEN,是一个ADC的输入脚,通过一个典型的电阻串联分压电路将电源的公共点电压降低成1/16,根据公共点当前是使用电池还是19V左右的外部电源,通常就是0.6V到1.25V左右。电源管理芯片采集这个电压用来判断外接的供电是否有欠压、超压情况,并且需要根据采集到的电压来计算系统实时功率和调整MOS状态等操作。所以这个脚上的电压是很重要的,偏偏它又成了最容易出问题的那个。根源嘛,有以下这些原因:一个是矿本很多是常年不关机工作,环境又恶劣,风扇给主板上带来了厚厚的灰尘。有些机房还比较潮湿或者停机以后没有得到有效安全保管的情况下,具有腐蚀性粉尘会堆集在主板上这些关键零件上。慢慢的这些保证系统能正常运行的分压电路的电阻就会被腐蚀变质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图中PR116这个1.5M的上臂分压电阻。对应N960KX,它的具体位置如下图所示

这个电阻,清洗后或者加热过拆下来量,阻值还是稳稳的1.5M,但是一旦装回去加电,它就开始慢慢作妖了,采样点电压就会慢慢变高,有些甚至升到2V以上,这样就触发了显存电源管理芯片的自动保护。根据不稳定的严重程度会出现诸如单电池正常,插上电源独显43错误代码、跑一会蓝屏报错、不管电池还是电源下均报错等故障。
   修理方法:更换一个全新的1.5M电阻,推荐用0603封装的想办法安装好。一个我更喜欢的方法是把这组1.5M 100K的分压组合,变成150K 10K的组合,这样分压比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电阻值低,会更显著的抗腐蚀和提高热稳定性。
代码43是个涵盖很广的故障代码,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个典型故障类型外,显存供电短路、显存损坏、核心损坏、线路断路、划伤、核心显存虚焊等都会造成43错误,但是对于N960KX来说非常不容易见到,如果碰到按照独显常规维修进行即可。
B、故障描述:插上电源开机键盘灯亮,屏幕点不亮,过一分钟系统风扇狂转滴滴报警,稍后自动关机。用单电池有些机器可以正常点亮,插上电源就不行。

这个故障其实是CPU核心供电模块没有工作导致。此时可以观察到整机工作电流在0.3A左右,cpu摸起来是凉的。这种故障和上面显存供电故障是同根同源的,处理方法也是一样的。只需要找到cpu核心供电的MPS电源管理对应的管脚分压电阻网络(默认是2M/133K)。对其进行清洗,更换或者技改即可,原理上不再赘述,具体位置请参考下图

C、故障描述:开机进系统找不到独显,系统设备管理器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故障代码
此时如果安装驱动,会出现找不到硬件的提示
此故障出现时有两种可能性,按照以下方法分别进行处理即可。
第一种可能性是和bios相关,首先测量独显所有工作电压,包括核心,显存,pex,1.8V等是否都正常。如果都正常,重启电脑,按F2进入系统bios界面,观察首页中上部显示的ME版本号,正常是15.XX.XX.XX之类,如果全是0,则这个南桥的ME没有正确初始化。需要拆下32M的QFN封装的BIOS芯片去编程器上写入正确的bios工厂版本文件。Bios重新上电正常初始化ME后故障应该就会消失。此故障通常出现在更换过南桥或者自己瞎折腾过不明版本的bios之后。

第二种可能性和上面的故障案例还是同根同源的,独显核心供电它还是用了MPS的芯片,还是有对应的分压电路,还是会被腐蚀,出故障的时候可以量到核心供电是没有的,但是其他的供电都已经出现。所以只需要依葫芦哦画瓢进行,参考下图:
D、D03A版本机器插上电源开机,待机橙色灯变绿色,一秒后变回橙色,按开机键重复以上故障,整机电流从待机时候的0.01A变成0.1A左右。

拆机检查可以发现按开机键瞬间,3.3,5V,1V IO电压都有,但是南桥1.8V没有。观察到南桥1.8V供电模块上积累有厚重的不明物质粉尘。使用洗板水或者清水清洁烘干后,处理明显有腐蚀的元件后开机正常。此处依然还是MPS的电源管理在作妖,它也是有一路分压电路(2M/133K)容易变质的,如下图所示。处理方式如上类似
所以总结下来,N960KX D03A主板上有4个发财坑等着大家去填,分别是
1、独显显存供电模块电源管理MP2884A 22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2、独显核心供电模块电源管理MP2884A 22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3、CPU核心供电电源管理MP2979A47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4、南桥1.8V供电电源管理MP294028pin外接的分压电路
我见过的状态最差的主板,这4个地方电压都异常了

3、RTC 南桥,bios相关案例。
A、N960KX一台,插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15A左右不动,一两秒后待机绿灯转黄灯。拆机测试按开机键的时候待机3,5V,南桥1.8V, 1.05V都有产生,其他电源都没有出来。示波器测bios 2脚波形,有一小段波形闪过。重新烧写bios装回,开机正常跑码亮机。此案例需要记住的关键字是跑0.15A不亮机。
B、N960KX一台,插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15A左右不动,一两秒后待机绿灯转黄灯。拆机测试按开机键的时候待机3,5V,南桥1.8V, 1.05V都有产生,其他电源都没有出来。示波器测bios 2脚波形,没有波形出现。仔细观察南桥周围布满粉尘脏东西,强力清洁并高温烘干以后上电跑码正常,故障解决。故障原因是南桥周边受粉尘影响漏电不跑码。
C、N960KX D03A一台,插电开机,电流跑到0.03A停顿几秒钟,重启,再稍等几秒突然出现正常的跑码电流,机器正常点亮,重启或关机重复以上过程。检查发现每次重启或者开机系统时间都回到一个固定的2006-1-1 16:00:00。怀疑实时时钟不良或者不走。该机的RTC来源于SLGNB3487VTR一个小QFN封装的芯片。关机状态下由BIOS小电池提供电源,只输出32768HZ给南桥。插上电源后,由主板3.3V待机电源提供电源,芯片外接的24MHZ起振,分频后为南桥提供32768hz和以太有线网卡提供25MHZ时钟信号。

实测该芯片在没插电的时候9脚可以输出不稳定的信号,飘来飘去的在几十khz摆动,插电的时候输出的是1KHZ的方波信号。测量芯片外接的24MHZ晶振没有起振。进一步检查发现晶振有一条腿的走线已经被灰尘腐蚀断了,补好以后开机测试,跑码正常,问题解决。
D、N960KX D03A一台,插电待机0.009A,开机电流升高一点点没有反应。示波器测量时钟芯片提供给南桥的RTC信号是0V没有波形,同时时钟芯片提供给南桥的RTC模块的电压是0.3V。怀疑时钟芯片损坏,更换一个以后开机触发跑码正常,故障修复。11代蓝天平台使用的时钟芯片比较脆弱,经常发现有坏的,维修时注意第一时间检查RTC电压和波形情况。
4、独显部分跑分低故障
独显跑分低在矿本里面也是比较常见的故障,而且该故障通常也是随着主板上粉尘持续性的腐蚀元件的进程突然发生的。

案例1:客户报告使用几天后3070独显鲁大师跑分只有30W,有时候只有7W,正常是可以稳定跑42W左右。机器到了以后开机打开gpuz软件传感器那一页,可以看到关于功耗检测方面,有关于显存功耗的那一栏在待机状态都有110多W之高,明显不正常。从图中数据分析,整机独显待机20多w,功耗检测数据正常,应该是显存功耗检测那一路的检流电阻出了问题。将该路检流电阻更换后独显已经可以跑到40多万分,故障解决。

案例2:N960KX一台,客户报告独显跑不起分,鲁大师只有3W分左右。接机打开gpuz软件,可以看到在待机时检测到的整机独显功耗有700多w之巨,难怪会撞上功耗墙跑不起来分数。分析数据可能是功耗监控芯片模块关键输入点有腐蚀断线。
检查上图左边红框内的独显功耗检测模块,发现其1,2脚输入的检流电压变换电路有一条线路的过孔不通,造成一段是19V,一段是0V,如此巨大的压差加到高增益的检测芯片的输入端,必然导致出现巨大的测量数据错误。将过孔飞线处理后,整机功耗检测恢复正常,跑分正常。

5、电源相关灾难性故障
此类故障通常是因为主板上关键电源零件粉尘积累严重和受潮等意外情况,造成MOS管烧毁或者失控,公共点高压直接与3,5V之类低压负荷接触,引起主板上大面积元件烧毁的恶性故障,有些甚至把pcb都烧碳化。以3.3V这一路电源故障引发的严重主板损坏较为常见,通常是瞬间高压出现,烧坏一连串的后级负荷芯片。这种情况下主板上会坏掉十多个重要芯片,维修成本接近300¥,所以一般除非客户愿意花上7,800来维修的,都不建议再修了。但是我也会把这种情况下的维修流程说一下,如果碰到有量的客户准备些芯片库存还是可以接一下的。
3.3V过压损坏的主板,必坏的芯片有
1、南桥
2、EC
3、有线网卡
4、D03A版本,时钟芯片
5、U13,U44,U45这几个电源负载开关芯片
大概率损坏的芯片有
1、U16 独显电源时序控制芯片
2、BIOS芯片
3、PU22 VCCIO_1

维修流程 首先拆除损坏的南桥,ec和各种小芯片,彻底清洁3,5V待机芯片模块上的粉尘,有腐蚀的元件全部更换。上电测试3,5V待机电路的线性电源和主电源都正常后,更换一个全新的EC芯片,同时把主bios芯片写入工厂版本的bios,它上电后将会从主bios内读取固件内容并写入自身,等待待机橙色灯亮后说明ec写入正常结束。补回各种烧坏的电源开关,网卡,时钟芯片等。按开机键如果待机灯会变绿色,南桥的1.8V电源正常,PU32 1.05V电源也正常,就可以装上好的南桥。南桥装好后开机,如果顺利,整机电流会在0.26A左右,除cpu核心和核显,独显功能外的各路供电都会正常产生。此时装入cpu,正常的话就会开机跑码了。大修过的机器,尤其是换过南桥ec的,务必要认真全面的测试各种接口功能是否正常,避免无谓返修。

限于篇幅,板载cpu的z8之类的机型故障就不再一一列举,他们都有图纸可以参考。

总结的话:矿本使用环境恶劣,可能存在多个故障点的隐患,维修者一定要能把握全局,不放过细节,脏的板子一定要清洁好,该提前换掉的电阻要换掉,不要偷懒,避免无谓返修限于篇幅,板载cpu的z8之类的机型故障就不再一一列举,他们都有图纸可以参考。
总结的话:矿本使用环境恶劣,可能存在多个故障点的隐患,维修者一定要能把握全局,不放过细节,脏的板子一定要清洁好,该提前换掉的电阻要换掉,不要偷懒,避免无谓返修

 会员257997300鑫豆2025-10-5 04:24
 会员1481702300鑫豆2025-10-3 11:26
 会员838861300鑫豆2025-10-2 20:13
 会员448819300鑫豆2025-9-29 14:39
 会员1203775300鑫豆2025-9-28 1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