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声卡供电不良,系统老跳耳机拔插提示的主板维修

楼主(2023-05-15):
测试一片B85主板的过程,发现该板在系统中老提示前面板耳机孔插入、拔出。如果日常使用,也可以关闭耳机插入检测,屏蔽该故障,但为了杜绝此暗病,还是修一下看看。
1、对比正常主板打面板接口AAFP的值,正常,不漏电。对比测试集成声卡芯片供电,由ATX5V供电经声卡IC转换后产生的+5VA为4.2V,正常。
2、目测发现AU1C238电容10uf掉件(+5VA滤波),临时找了个4uf的电容换上,上电测试,一样的提示。
3、用示波器测量AAFP第七脚的波形,发现纹波能达到150mv,且有锯齿,看来滤波效果不好,在料版上找了个22uf的电容给AU1C225焊盘补上(与原来的4UF并联),上电测试,再也不乱跳提示,主板恢复正常。
4、看来此故障就是由于供电滤波电容掉件导致,更换此电容,需容量与原设计一致,或者更大些,电路才能正常。

网友:
给师傅点个赞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