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FLV34 LA-K051P Thinkbook 14 g2 EC程序,附debug接口接线图

楼主(2023-05-15):
程序是官方下载分离的,芯片是kb9052qd,debug接口在主板背面,不用改电阻,直接飞5根线到ch341a上就能刷ec程序,主板要插上电源

网友:
给师傅点个赞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A:
原机是什么问题刷ec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是什么问题刷ec解决

密码忘记了

网友(2023-11-28):
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k052p 可以用吗

网友B(2024-03-25):
能解决ThinkBook 14 G2 ARE 原装电源频繁断联,电源指示灯异常闪烁的问题吗

网友:
不行,刷了密码还在

网友C:
想问下是不是电路图找到ec的针脚接线图,然后飞线接debug就可以读取。

网友D:
re809f 试了,刷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是不是电路图找到ec的针脚接线图,然后飞线接debug就可以读取。

是的,但是就是编程器可能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809f 试了,刷不了啊

809系列没法设置读写长度,最好用ch341a,可以完全自定义,而且也不检查芯片型号

网友(2024-06-07):
引用 网友B:
能解决ThinkBook 14 G2 ARE 原装电源频繁断联,电源指示灯异常闪烁的问题吗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后来直接放弃,用其它电源了。。。。。。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E(2024-11-27):
Ks03最后一个脚接编程器那个脚?1236都标的清楚

网友(2025-01-10):
引用 网友E:
Ks03最后一个脚接编程器那个脚?1236都标的清楚

GND就是接地的

网友(2025-08-25):
用RT809H可飞线可读写亲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