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不小心和主板对地(散热器

楼主(2023-05-15):
这个电容不小心和主板对地(散热器短路了,拆掉才能开机(不拆开机插电没反应)),拆了影响电脑运行吗?

网友A:
去掉一个不影响   输入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B:
没事,影响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个不影响   输入供电的滤波电容

谢谢大佬,用户散热器没搞胶布短路炸了,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影响不大的

谢谢大佬,用户散热器没搞胶布短路炸了,嘻嘻,初学者,谢谢大佬们指点

网友:
捡钱的活,你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