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W188 进系统音量直接调到最低

楼主(2023-05-15):
     客户拿来一个 HP电脑说  电脑很老了 但是换了固态挺好用,原来的时候他妹妹使用进过水  后面拿去维修  换板太贵  就一直放那,回家的时候拿给他  他自己修汽车的 拆开  清理清理 发现可以开机使用,就自己换了键盘一直用  原来的时候  进系统 声音正常   用久了温度高了  音量自动调到最低  就是没声音,他说去了好多地方修  都没有修好  问可不可以修好   不着急 能修好就行 ,谈好价钱  机器放下  客户走了,自己测试  确实如客户所说   开机没一会 音量自动调低了   没声音,由于客户自己换过键盘  键盘就不考虑了,发现这机器也没有图纸   ,直接发个EC换吧   应该就好了  可能EC进水内存损坏    第二天带程序的EC到了   装上去开机发现   进系统就自动调低音量,不是机器运行发热以后了    之后反复试  一直那样 打EC到键盘口线一根一根都是通的,测电压 阻值没发现异常,怕耳机接口影响   在一个小板上  把小板也断开了  依旧  进系统音量调到最低   没思路了   EC已经换了  问题依旧  肯定不是EC了    那就是声卡吧   料板拆一个  ALC3258  换上去依旧    断断续续的修了2  3天没有任何进展  ,直接参考其他HP图纸测内置喇叭接口4条线看看电压 和阻值   也差不多  ,突然发现  进系统居然声音正常了   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反复测试   故障又回来了  还是不行   但是测接口好了的    问题可能就在喇叭接口周围  仔细看  接口有一个电容一头有点点黑    莫非是它搞的鬼   直接去掉     发现进系统不会自动调低声音了   反复测试2天   确实好了     一颗电容影响的  害得我断断续续修了4 5天 维修的时候没有想到拍图   只有一张图  但是这个问题真的挺难搞的  有时候一个小问题  要搞死人   我觉得声音问题挺难修的   有图纸有时候都不好搞

网友A:
全变的电容把声音变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变的电容把声音变没了

修了10多年笔记本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很有意思   原来进系统  声音过10多分钟  自动调最低,我换个EC    进系统就最低了   到处找问题   没图纸  找问题的过程很难搞   搞好了是一个电容惹的祸  过程中根据声卡型号  找一样声卡的图纸   电压 信号都测了   好难查问题  那个坏的电容  也只有一点点黑   不细看  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10多年笔记本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很有意思   原来进系统  声音过10多分钟  自动调最低,我 ...

只要客户理解这不仅仅是换了个电容

网友C:
不是换了个电容,是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换了个电容,是全套

  能想到的   都换了  EC  声卡  焊喇叭   各种都搞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开始想到的就是键盘自动把音量拉低了。

网友D:
不好意思,选错了评分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选错了评分项

没事啊  兄弟   案例看了就行   分那些无所谓 哈哈

网友:
一句话概括:妹妹的进过水,哥哥的没擦净,奶奶的修头疼,大爷的坏电容

网友E:
我有个类似问题的  联想 没有修好  。 音量条  会自己上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类似问题的  联想 没有修好  。 音量条  会自己上下动

对呀  就是这种问题, 我这个是自动往下降   降到最低   好难修

网友F(2023-06-20):
前段时间我修过一个进水的惠普,也是自动减音,就是换音量键小板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我修过一个进水的惠普,也是自动减音,就是换音量键小板就ok

我这个小板拔了  也会自动减  ,搞了我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