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pro z690 a d4掉电阻,该补多少欧姆的呢

楼主(2023-05-15):
内存槽附近掉了两颗电阻,故障是内存电压最高只有1.212v,工包主板没保修,不知道该补什么样的贴片电阻,有相应的图纸可以查询一下吗,这个3314A八腳模块是和内存电压调节相关的吗

网友:
似乎b660m主板也有相应的模块,电阻位置不太相同,我猜测有可能是0欧或者10k欧电阻,该如何验证呢

网友:
都补个10K,不行再减少阻值

网友A:
需要点位下方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点位下方有联系方式

真的是太感谢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