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M4650-D003 主机版号IH110MS不触电维修

楼主(2023-05-15):
                       启天M4650-D003 主机版号IH110MS不触发维修

       此主板是用10针电源,经测12V转+5V_S5和+3V_PWR电压正常,H110以上主板必须有+1V0_PCH电压,主板才能正常触发,测+1V0_PCH电压不正常,+1V0_PCH电压是用NCP1589L芯片,第7脚是EN,经测PCH_EN为低电压.

PCH_EN是由Q100转换控制了(两个2N7002D场效应管组成),2脚和5脚是G,经测5脚电压为0V,此脚电压来自+5V_3V3_PGOOD.

可是之前测12V转+5V_S5和+3V_PWR电压正常,正常应该PGOOD输出,该芯片是RT6576DGQW,7PIN为PGOOD输出,为代电压一般芯片坏或外围零件拉低了,找一下+5V_3V3_PGOOD就到Q100第5脚G1,外围也没其它电容,就考虑到了+5V_3V3_PGOOD上拉电压+3V3_S5,上拉电阻为R806  110K电阻,经测+3V3_S5电压为0V.

+3V3_S5是由+3V_PWR转换来了,转换管是Q140,测Q140 G脚电压为0,此脚电压由Q99的控制高低,直接拆了Q99小场效应管,一样为2V左右跳动电压,此上拉电压为+19V_12V_DSW,上拉电阻为R981  100K,按我们以往经验一般就是上拉电阻变值或对地电容C713漏电引起了,测此电阻阻值正常,直接拆掉C713电容,测Q140 G脚电压为10V,+3V3_S5电压也正常,+5V_3V3_PGOOD也3.3V,+1V0_PCH电压自然也有了,按开机键触发一路跑码显示了

此问题虽然不是很复杂,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快点找到故障,因为现在修板价格一包中华价,写了有什么不对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一包中华价

网友:
软华子可以

网友A(2023-07-11):
学习了,请问楼主有ih110cx的图纸请分享份,也是修不触发故障,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问楼主有ih110cx的图纸请分享份,也是修不触发故障,谢谢

联想多数为V星代工,所以请给(ATX对自己)右上角V星命名版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联想多数为V星代工,所以请给(ATX对自己)右上角V星命名版号

看不出是哪个才对,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是哪个才对,请指点

就事主板右上角,一般是1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问楼主有ih110cx的图纸请分享份,也是修不触发故障,谢谢

我也没有,论坛看一下有没有,如果没有可以大概参考一下差不多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