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5R0,进系统黑屏求助

楼主(2023-05-15):
蓝天板号:6-71-N15R0-D02A
主板配置:6700+GTX960,DDR3内存

此机进BIOS和PE正常,进W系统黑屏,安全模式下认不不到独显,设备管理器将核显禁用可以正常进入桌面,一开始以为是CPU问题,更换U故障依旧。
独显供电全部正常(波形正常),心想就算不出独显供电,核显也能进桌面正常显示啊。
重刷BIOS故障依旧,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A:
没有认到独显,为什么要干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认到独显,为什么要干cpu呢?

感谢回复。猜的哦,因为核显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1、双显卡模式的机器,核显不正常,一样会进系统黑屏。所以先确认U是不是好的,找别的平台和u交叉测试确认。
2、确认u是好的,量核显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机器,核显只在启动初始化的时候有一瞬间,装上驱动以后在需要核显工作的时候才出来电压,0.4V到1V不定,用示波器看看吧
3、核显部分正常以后再去修独显。不过如果有机会禁用核显的情况下也可以观察独显的情况,独显也可以打上驱动的,只是一般的软件调用不了独显

网友C:
风扇狂转吗?狂转是独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双显卡模式的机器,核显不正常,一样会进系统黑屏。所以先确认U是不是好的,找别的平台和u交叉测试确认 ...

感谢师傅详细回复,这台电脑是双显卡的,如果核显供电不出的话,我的理解是无法亮机的。故而这处略过了,晚上加班检查下核显供电部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狂转吗?狂转是独显问题

是的,无独显肯定是报警关机的。之前是因为核显异常怀疑是不是也是CPU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