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拯救者2019,插电池重启不开机

楼主(2023-05-15):
联想拯救者2019 ,单独插电源,单独插电池开机重启都正常,插电源和电池之后重启就亮电源灯死机了,要强制关机才能开机,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是原装电源测试的还是可调电源

网友:
快速启动关了吗?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47脚的电阻变质了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电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电池看下

一开始换了个某宝电池同样故障,最后换了售后原装的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一样的,进系统更新BIOS好了,BIOS拆下刷过不行,需要更新EC程序,系统更新BIOS回顺带把EC程序更新

网友:
现在的CPU阻值这么低了吗?0.001欧

网友:
我有遇到过  电池 电源同时进系统死机  黑屏  然后我进安全模式正常, 然后我找了一个没有打驱动的系统也正常,然后我一打集显驱动就黑了  我以为是集显CPU坏    后面我参照 系统中插电源死机维修  看看CPU电压  有没有问题   2M电阻也换了没用 然后换了CPU电压芯片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