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掉电求助

楼主(2023-05-15):
A1502
820-4924-A  5代 i5 2.7G
主板很干净,没修过,也没有进水痕迹,
裸板测试:自动触发,电流到 0.4A 左右掉电 到 0.02 左右,
可以再次触发,同样到 0.4 掉到 0.02,
单电源,单电池,电源+电池 同样状态,
0.4A 时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包括 CPU 1.05V 1.85V 内存 1.2V 0.6V,1.5V,5V,但秒掉电
掉电后只有 3.3V,
没发现短路的地方,
ISL6259 换过,ISL6259 周边容易坏的电阻也都正常,
BIOS 刷过,
CPU 相关温控电阻,温控三板管都没有发现异常,
时序从头到尾,一直到 PLT_RESET_L 都正常产生,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思路。。。。。。。。。。。。。。。。。。。

网友:
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网友:
查下PP3V3_S0正不正常,CPU供电芯片加焊或者更换试试

网友:
碰到几个都是CPU坏

网友:
期待大师修复,上传修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