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M-K 1.01 不触发请教NCT5539 IO

楼主(2023-05-16):
华硕B250M-K 1.01 不触发请教NCT5539 IO 测电压 5V 3V 3VSB 5VSB 1.05V桥电压都有,主板灯也是亮的,打阻值基本都正常,
  如图一,1-9测试全部正常(有2个测不到,难找) 都为高 或者按开关有跳变,就是PSON电压为4V ,不会被拉低,BIOS也刷了,论坛上搜了好久,有些是断线了,有些干桥,有些也同样问题没解决的,IO没换,我手上同时还有一块B360M-K 1.01也是同样问题,IO是NCT5585D,这个资料完全找不到,买了一个IO换上一模一样情况,换IO后 3VSB 5VSB 主板灯都不亮,不知道吹掉了什么东西,后面发现IO 有一个 O_DEPP_S5信号脚 点位图上有一短接点没有短接,短接后 3VSB 5VSB有了,主板灯也亮了,但恢复到最初现象上了。
     学习一段时间了,但功力不深,向高手学习请教,希望提供指点,请私信加我,必定红包谢谢!

网友A:
s3有没有哦,看晶振齐振没有

网友:
RTC电路正常吗

网友B:
你知道这主板的待机条件吗?

网友:
待机电压  触发条件

网友:
看桥的1v待机电压有没有 rsmrst有没有3.3v io上sktooc 是不是低电压,触发开关看看 io 有没有收到桥发来的slp s3 3.3v   有的话 在看一下pson 有没有拉低 拉低的话就查断线

网友:
RTC没查,RTC如不正常,会有图一中的1-9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这主板的待机条件吗?

图一 右边 1-9都正常.还有哪些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有没有哦,看晶振齐振没有

晶振用示波器测了有的...

网友:
图一是鑫智造中华硕B250M-KYLIN的维修资 料,和B250M-K基本一样,好像主机色不一样!,图一右边的1-9 (第2个9没有)的条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条件都具备,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都具备,刷bios。

Bios也刷了

网友:
不知道,没修过,没见过

网友D:
回复大家:B250M-K 这块得上CPU才能通电开机,不过这块板。还是不显示,没CPU电压,VCCSA VCCIO都有,就是没有PLTRST#,那个15的排阻也查了没问题。没换,BIOS刷回来了一样,还有鑫智造里的B250M-K 1.01和我这块M2硬盘那里有点不一样,不对,应该都是对的 B360M-K那块一直有CPU,也换了CPU,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大家:B250M-K 这块得上CPU才能通电开机,不过这块板。还是不显示,没CPU电压,VCCSA VCCIO都有,就是 ...

不对,后面 ,加一个  其它

网友:
有没华硕大神相互探讨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