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IOS升级失败电源灯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5-16):
(图片)

网友:
升级失败就重新刷bios啊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拆芯片起来重新刷

网友:
重新刷呀

网友:
按板号找bios

网友:
重新刷吧,刷BIOS之前记得做好备份

网友:
重新刷不就行了

网友:
编程器刷N个BIOS都不行

网友A:
把备份的BIOS再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备份的BIOS再刷回去,

备份刷回去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备份的BIOS再刷回去,

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明知道怎么搞坏的  还问咋回事

网友:
同样故障,上次是检查之后发现不小心磕掉一个电阻。

网友:
原因你不都说了吗?bios升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