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matebook142

楼主(2023-05-16):
求助,华为mate book 14 2020锐龙 触屏版  触摸屏失灵,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灵一次,前两天安装了Steam客户端,触屏开机自动启动,卸载Steam后,触摸屏再次失灵了

网友:
同样问题 求助

网友:
我是整明白了,设备管理器,找到隐藏的设备,符合Hid的触摸屏,或者是已加载的12c hid设备,卸载之后,想办法安装,加载就OK,一般是代码45,未连接到计算机,

网友:
多重启几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