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14s2021工程机,禁

楼主(2023-05-16):
yoga14s 2021工程机,禁用显卡,等驱动还是蓝屏,现在是卡死桌面不动

网友:
能正常进PE吗

网友:
能,我现在是禁用了很多驱动,还算正常,估计什么驱动不兼容,比较麻烦

网友:
安全模式打开集显驱动(某个版本的集显也会黑屏),现在打开了,禁用了很多,勉勉强强正常

网友:
如图,下面还有机没上传了

网友:
有时候一整天没事,有时候2分钟左右就卡桌面不息屏死机

网友A:
百度看看是不是低温锡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看看是不是低温锡的机器

不是

网友B:
这款机器不能打雷电驱动,会寄

网友C:
这东西都能修改吗  有试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不能打雷电驱动,会寄

能打,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不能打雷电驱动,会寄

不能打的应该是BIOS版本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都能修改吗  有试过的吗

能呀!唯一的区别就是BIOS不好找,只能同规格机器上编程器拷贝,和官方版本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