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板号NM-C661

楼主(2023-05-16):
待机电流偏高、有5v待机、没有3v待机
Mac

网友:
测阻值啊,3.3V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3V短路吗? 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A:
短路保护了吧?
小飞豹
还在查、应该是二级有短路
详情

网友:
测一下阻值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了吧?
还在查、应该是二级有短路

网友:
看这个待机电流 又是3V待机没有 CPU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