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601无待机电流公共点电

楼主(2023-05-16):
nm-b601无待机电流 公共点电压才0.06v pq311没有输出 求大神回帖  充电芯片和自举电容还有隔离管都换了

网友A:
第6脚电阻分压有2.6V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6脚电阻分压有2.6V正常不

有 拆掉第二个保护隔离管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有输出

网友A:
那你看看这个帖子有用不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008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这个帖子有用不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0086-1-1.html

看了 充电芯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