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3090不显示(显存供电损坏)

楼主(2023-05-16):
RTX3090不显示(显存供电损坏)

我们找到显存供电位置仔细观察,发现显存供电芯片旁的保险电阻已经烧开路了,这种一般是供电MOS管击穿导致保险电阻过去的电流过大而烧开路保护,我们直接拆下显存供电的MOS管测量,发现果然是管子坏了。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RTX3090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显卡,型号为3090,故障现象为不显示。

        将显卡拆出,先根据时序大致打一遍显卡供电的阻值,12V/3V,5V/1.8V/GPU核心供电/总线供电和显存供电。测量发现显存供电只有18的阻值,虽然没有短,但是偏低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找到显存供电位置仔细观察,发现显存供电芯片旁的保险电阻已经烧开路了,这种一般是供电MOS管击穿导致保险电阻过去的电流过大而烧开路保护,我们直接拆下显存供电的MOS管测量,发现果然是管子坏了。

RTX3090不显示(显存供电损坏)图1、2

       再测量显存供电阻值已经恢复正常,从料板上拆下一颗保险的电阻和MOS管装上,确定阻值正常了再上电测试,此时显存供电电压已经恢复正常,我们将显卡装上主板上电测试。开机后发现已经可以检测到显卡并打驱动了,打上驱动烤机测试一切正常。

RTX3090不显示 图3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幸好有保险,要不一套带走

网友:
小小保险 大功臣

网友:
没保险就全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换控制IC会不会返修

网友:
我一般都是供电管全换,再换控制芯片

网友:
变个mos管不便宜吧 之前修一片1660s进水刚好在核心供电 直接烧了两个一体式mos管 一个30元 还好没有烧核心

网友:
维修经验积累!!

网友:
牛啊3090都开始坏了

网友:
这个没有烧掉显存真是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