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令人反胃的A1466

楼主(2023-05-16):
接客户一台不通电,电源接头指示灯不亮的A1466 EMC3178  17款,拆开后盖一看,被眼前一幕惊到了 全是小蟑螂的残脚 粪便,这味道令人反胃。这情况主板也不会好到那去了。全部拆完拿出主板,先把主板做个深度SPA,再放到火炕上烤。烤完后对主板各个电感打值,竟然阻值全部正常。那就上电测下电压吧,测得J7000  1,2脚有14.6V 公共点电压8.6v, PP3V42_G3H也正常,但就是不亮灯(SYS_ONEWIRE线已接),接下来先看下EC的工作条件,经测量发现复位电压不常,复位上拉电阻R5100一端3.42V正常, 一端不正常,找到问题了。复位一端连接EC,一端接U51105脚 。果然是U5110周边腐蚀了,换掉周边的电阻电容和U5110后,成功修复亮机进系统。

网友:
维修中常遇到的现象

网友:
太正常了  笔记本zhanglang    台式机laoshu

网友:
这种还好修点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多报点

网友:
见过一台被老鼠尿腐蚀的机器,客户说是进水,甫一开盖,骚轰轰的气味扑面而来,差点当场呕吐。直接退机不修了。敢情机主家里喝的都是这种水啊。简直是太恶心了。

网友:
小强就是无形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