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 S1 2.1不起振

楼主(2023-05-16):
技嘉H81M S1 2.1不起振

如题

技嘉H81M S1 2.1不起振

换了一组晶振还是不起振·不会是桥坏把?有遇到过吗,主板不触发,主机电源也是坏的。

网友A:
电容和电阻有没有一套换掉

网友:
待机电压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和电阻有没有一套换掉

不是说了吗一组都换了

网友:
晶振没坏,那就要考虑桥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