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不定时乱跳

楼主(2023-05-16):
各位大佬 有个问题问下大家 我卖了一台机器 客户使用是键盘会乱跳 然后我这各种外设给换了  整体电脑也给换了一台  我也拿回来测试过 在我这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在客户在开机没多长时间就跳 虽然不频繁 但还是有 实在是找不出问题来了 求各位大佬解惑下

网友A:
怎么个乱跳呢?
(静电、接地、电磁干扰、手汗太多、湿度太大[比如游泳馆办公室]。不过电脑品质好的啥都扛得住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乱跳呢?
(静电、接地、电磁干扰、手汗太多、湿度太大[比如游泳馆办公室]。不过电脑品质好的啥都扛 ...

就是音量会自己掉 然后键盘乱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就是音量会自己掉 然后键盘乱输

主要还会自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会自己关机

但是只要把键盘拔下来就没事 一插键盘就有事

网友:
就有些客户外接的那种属密码小键盘,我就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被黑客恶搞了

网友:
这种感觉是受到干扰了 但就是找不到干扰源

网友:
不是键盘的应该少吧

网友:
告诉他办公室闹鬼,请个法师过去做法。收费1万。。

网友:
我碰到过,是一家商店,最后键鼠都给换了正常了,我这个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干扰或者是客户房屋电路有问题,有可能零线接地混用造成的

网友:
二楼的是那个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