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0显卡核心供电偏低维修

楼主(2023-05-16):
话不多说,直奔主题,1060老显卡核心供电只有0.4V ,正常0.8V 左右,当然也有还高点的,0.4肯定不行,常规修法换主控,换MOS管,换电容,查反馈电路电阻有没有偏大偏小,当然我也跟大家一样,第一次换了主控芯片UP5905P显卡顺利点亮,测试没什问题,客拿回去了,过两天又回来了,心想可能不好修了,就让客户先回了。开修,找图纸,没有一样的,找了个差不多的,用的主控一样,电路也差不多,又是一通换,主控,查主控开起PS_NVVDD_EN 3v  没问题,查反馈,也没问题, 但是还是把反馈电路的几个电阻换了,主要是怕性能不好了,显然还是没解决问题,又查了很就,什么供电,都查了,其它电压都正常,宝上又去买了BIOS 刷了,不行,考虑是不是核心坏了,但是之前又能电也能用,那是不是发给主控的电压不对,马上就查到VID这个电压0.5V,感觉不对,正常应该1V多才对的, 但是这个电压是核心发出,真是核心坏了吗,客户说了不能动核心,那就先试一下接个电压看能不能亮,死马当活马医,接了个1V,开机表一打0.8V 出来了。到此就结束了。供参考,谢谢大家指正。

网友:
应该是核心调节供电的信号吧

网友:
请问你的1v电压是从哪里接到vid的
我之前也试过,直接把1V给拉低到0.5了

网友:
我咋记得核心好像不能乱拉电

网友:
核心电压调节的问题,我碰到过不少核心电压不能调节的,只能运行在最高电压

网友:
bq24737充电ic 怎么出现在显卡图纸上?

网友:
费眼睛  一共三张  一张不对  两张看不清

网友:
没图纸的真不好修,楼主厉害

网友:
还能认识这个是充电芯片

网友:
VID这个电压 应该也有用调压电阻    重点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