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05-16):
不知这是什么锁,怎么才能开。开机屏能亮显示一把锁,锁前有个方块,锁后有光标可以打字,没有密码。

网友:
拍张照片看一下

网友:
估计是硬盘锁

网友:
图片没发成功。

网友:
没图片,不好说呢

网友:
没图  帮不上忙

网友:
图片来了。

网友:
方框上的1是说,输密码错误一次。

网友A:
我感觉和三楼一样。。那个数字1下好像就是个硬盘标志。。你把硬盘断开试试。。

网友B:
机器型号是啥,这个可能是bios有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型号是啥,这个可能是bios有锁哦

联想E40,笔记本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型号是啥,这个可能是bios有锁哦

如是bios锁该怎么解决,我想bios加锁不会引响进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和三楼一样。。那个数字1下好像就是个硬盘标志。。你把硬盘断开试试。。

我就是想换个硬盘试一下,把它的硬盘这其它机器上格式化后,重装系统,不知行得通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是bios锁该怎么解决,我想bios加锁不会引响进系统吧?

开机你一直按esc按键看能不能跳过这个锁,bios有锁就需要刷解密bios 或者换ec

网友:
要么是硬盘锁要么是BIOS锁,简单排除就直接拆出硬盘再开机就知道答案

网友:
显示的是硬盘,加锁了

网友D:
进PE看看,能对硬盘操作就是硬盘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看看,能对硬盘操作就是硬盘锁,

PE试过了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你一直按esc按键看能不能跳过这个锁,bios有锁就需要刷解密bios 或者换ec

按ESC也试了,跳出一页最后一句是,按ESC继续,按它就到锁的画面,和直接开机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确实是硬盘锁,换一个硬盘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