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3-05-16):
索泰gtx1050显卡的q20,q16,q18,都被碰断了脚,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字符是s1ar 4

网友A:
一般是 双三极管 或者 双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 双三极管 或者 双mos管

谢谢指点,我明天去测试一下,然后找几个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