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ostro 3400-版号LA-K034P声卡问题

楼主(2023-05-16):
接一台vostro3400笔记本声音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用一会儿声音卡顿,认不到声卡。一看论坛好多都说cpu虚焊问题,跟客户沟通风险问题,客户不认又不愿意用外接声卡。没办法只能改接了了个蓝牙音频接受模块在里面,效果还可以。

网友:
考虑3.5音频接口识别信号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忘记上传改接图

网友:
这操作很新鲜哦。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情况报风险,客户一般不会接受的,蓝牙解决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A:
蓝牙模块板 机器有空间放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板 机器有空间放下吗

我这台有个空的硬盘位

网友:
蓝牙解决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遇到好几台了,故障都一样,还没人解决出来的,应该是通病,还有说换cpu也没好

网友(2023-06-24):
这招可以,直接破了此机不好解决的通病故障

网友B:
这个是连接的蓝牙吧,耳机孔应该没声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连接的蓝牙吧,耳机孔应该没声音吧

网上有带耳机孔的卖

网友(2023-08-10):
我也试了下改上去发现喇叭会有点破音,音量稍微大点就不行了,和楼主是同款的蓝牙

网友:
测试这样改声音会破音

网友(2023-10-18):
改的是用蓝牙模式还是USB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