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85-v dvi接口奇葩问题

楼主(2023-05-16):
两台显示器一台能显 一台不能显  不能显的这台一开始好的,后面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不显示,可能是插拔导致吧。但是接在另外一台显示器却能显示。  不能显示的这台显示器 用独立显卡的dvi却也能显示,求大神知道啥原理吗 求助大神

网友:
没遇到过 帮顶

网友A:
大多都是接口触点氧化引起的,没什么奇葩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都是接口触点氧化引起的,没什么奇葩事,

排除接口触电问题,每针都用万能表测过通的,接另外显示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