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X主板的USB3.0接口没有反应

楼主(2023-05-16):
一主板战斧C  CF-A970X-X5魔音版,USB3.0两个接口没有作用,插优盘或鼠标都没有反应,检测接口旁边的6脚芯片,电压正常4.8v左右,其他脚对地阻值与其他正常芯片的相同,安装WIN10系统同样不起作用,经仔细检查,在主板左侧发现一个零件LZ1掉了,反复确认是一个电感,焊一个电感,开机,USB3.0功能正常了。估计这个零件是因为独立显卡经常插拔,碰掉了。这个电感影响了USB3.0,但是没有影响USB2.0。

网友:
技术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
USB的供电坏了

网友:
没有电路图就是瞎子摸象,不容易修,差一点放弃了。

网友:
观察仔细是好习惯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可以一坨锡吗?

网友:
你自己查查电感的作用,一坨锡,不仅不科学,也不是我们的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可以一坨锡吗?

估计是不能的,一坨锡卵用没有,电感是有特定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可以一坨锡吗?

尽量尊重设计者的初衷

网友B:
USB3.0这种电容换了会影响其他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3.0这种电容换了会影响其他数据吗

现在数据正常读写,更换的电感大小参数,没考虑。